“spindle speed overside”中“overside”是控制的意思吗?

楼主(2009-05-18):
在一数控机床的操作面板上的主轴倍率调节旋钮上面看到“spindle speed overside”字样,其中“overside”是控制的意思吗?

网友:
应该是 主轴超速 之意

网友:
It should be "override", it is not "overside".

网友:
请教3楼,“Spindle speed override”中文应该取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三楼,是写错了。

网友:
肯定是主轴超速呗。。。主轴超速时候或者主轴电机负载超过时候一般会自动停转吧。。。。

网友:
这个旋钮,中文名字叫“主轴速度倍率”旋钮。
主轴的实际转速就是编程转速x倍率。

楼主:
多谢螺旋线大侠。

网友:
这个旋钮,中文名字叫“主轴速度倍率”旋钮。
主轴的实际转速就是编程转速x倍率。
引用 网友A:

曾经特别查过,是倍率的意思

网友:
晕。。。。我犯错误。。。。。。。。以前天天见那个东东的。。。。。。。。。。。。。自己太想当然了。。。。

网友:
主轴超速了,!

网友(2009-10-05):
倍率  呵呵 专业英文就是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