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检验---请教

楼主(2009-05-18):
今天给客户做了几个很简单的齿轮,压力角20,模数3,齿数26。他们要求齿顶圆是83.5。我们是滚齿机加工的。送货给对方,他们的检验员把两个齿轮对在一起滚转,发现我们的齿有卡齿现象,就说我们的齿轮加工不合格,说是齿的参数有问题。我无语了。难道检验齿轮的方法是怎样的吗??我感觉肯定不对。 因为标准的这样的齿轮,齿顶圆是84。既然现在是83.5,就不能对着滚,不知道我的观念是否正确,请指教,谢谢

网友:
估计有负变位吧。
齿轮检验的确是个问题,直齿好点,有齿轮等级测量设备,与标准齿啮合就能知道精度等级。
也有三针和跨齿距检查的。但到底是如何检查,还得听高手讲课。

网友:
3模数,26齿的标准直齿轮的齿顶圆是84,客户要求的齿顶圆是83.5,那么这个齿轮一定是短齿制的,即齿顶高系数为0.8时,算出的齿顶圆就是83.6,因为两齿轮啮合时不至于卡齿,就要把齿顶圆有意做得小一点,一般是下公差,如算出理论齿顶圆直径是83.6,实际加工的直径是83.4~83.5之间,正常取83.5.
齿顶圆是83.5的齿坯去按照标准齿轮做的话.那么在滚齿机上的总的切齿深度是2.25*3=6.75,按短齿滚的话,必须有短齿滚刀(俗称矮齿刀),这时的总切齿深度是(1+0.8+0.3)*3=6.3.如果齿顶圆是83.5,仍然按标准齿轮做的话,切齿深度是6.75,比短齿多进了0.45,这样的齿轮的齿看起来就深了,在滚齿加工上若吃的过深,齿根要产生挖根的,这样的齿轮在啮合时,一个齿轮的齿顶就要卡在另一个齿轮的齿槽中.所以齿轮的一般检验就是把两个齿轮放在一起对滚啮合,主要是看齿轮齿面接触精度,有没有卡齿现象,如放在单啮合仪上,还可以听噪音.

楼主:
学习了,解释得透彻。
但我还是有疑问,它的安装中心是不会改变的,应该还是78。那么在工作时,是不会卡齿的啊

网友:
中心距是78,那是不会变的,只有这两个齿轮是变位而且是角度变位时,中心距才会改变的.
只要你按照短齿去加工的话,是不会卡齿的.

楼主:
我们滚出来的齿,怎么齿尖有一小部不象是渐开线,象段直线。这对齿的精度有影响吗?

网友:
这个与你使用的滚刀有关系了,齿尖有一小部分不是渐开线,那个是齿顶倒角,(也叫修缘)主要是为了防止齿顶磕碰,下一道工序有剃齿和磨齿的滚刀叫剃前滚刀或留磨滚刀.这种刀做出的齿轮齿顶都有倒角的.
齿尖有一小部分不是渐开线这个是不影响齿轮转动的.

网友:
确实佩服楼上的专业!

楼主:
谢谢斑竹的解答,真是高手,涨见识了

网友:
真是高手哦

网友(2011-04-26):
真是高手哦    真是高手哦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讲的太清楚了

网友:
真的有高手啊,领教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1-05-27):
那有没有齿顶高系数1.0,顶隙系数是0.8的齿轮?我最近遇见的齿轮当顶隙系数是0.8时与测量结果一致,这个怎么解释?(m=1.5,z1=13,z2=71,df1=15.6,df2=99.6,x1=-0.5,x2=+0.5)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这是日本帝人RV320E减速器上的直齿圆柱齿轮。

网友:
不知道是我测的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对在一起滚转"这样检肯定是不对的。齿轮的侧隙是靠中心距公差和齿形的上下偏差来保证的,对在一起以后侧隙就没有了,相当于中心距变小了,当然会有一些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