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度倒角和45度倒角的作用区别?

楼主(2009-05-18):
倒角的时候,有时是为了不划伤工人,有的是为了装配的需要或者减少应力,有一点不明白的是,大部分都是倒成45度的,什么时候用30度的倒角?也就是30度的倒角和45度的倒角在作用上有什么区别?还有,倒角的大小问题。请大虾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您好!
(我不是高手,您这样说,吓着不少人啦)
按我的经验,这一般要看设计者的意图啦,如果这倒角的功用纯粹去毛刺的,则一般都是45度的,但如果有特殊用途的话,比如说除了去毛刺之外,还用于引导装配的,则有可能用到30度。

网友:
45度的最常用。但实际上,机加厂只是用搓刀搓一下,就完事了。也不知道多少度。
其它的角度,一般是设计者有特殊需要才这样标注的,毕竟比45度标注麻烦一点。

网友:
紧配合还有用10度的。要看设计意图

网友:
主要是加工方便,毕竟45度可以凭目测大致估出来,30度如何估算呢。

网友:
45度的倒角是最好加工的,也是比较方便制图、美观!!

楼主:
真心谢谢各位的回答啦!

网友:
实际应用应该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
同意2楼意见。

网友:
同意老马意见

网友:
30度用的虽然没45度多,但除了结构需要外,就是它的斜面长,给人的感觉上接近黄金比值,很多情况下,给人的美感更强烈些。

网友:
如果纯粹是去毛刺,大可标注去毛刺就行,倒角还有一个别的公用就是美观,30度倒角同意2楼意见。

网友:
呵呵,只是为了去毛刺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有用处就会有要求了,比如我们有个产品就要求是60°,单边30°倒角,因为后续是焊接,倒角大可能会影响焊接质量?

网友:
呵呵,只是为了去毛刺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有用处就会有要求了,比如我们有个产品就要求是60°,单边30°倒角,因为后续是焊接,倒角大可能会影响焊接质量?
引用 网友B:

不仅是焊接质量,倒角在焊接中作用非常大的。

如焊枪头的大小,焊条直径,焊接方式都有关,只有搞焊接的人才最熟,平常按焊接手册上设计。

在一个加工厂看到现场技术人员大骂开的XX剖口,最后一查,是开剖口的车间偷懒,简化了剖口形式,把两段剖口开成了一段45度。

网友:
老马说的极是,30°主要是用于装配时导向的,如活塞杆的端头就经常有倒成30°的。

网友:
如果这倒角的功用纯粹去毛刺的,则一般都是45度的,但如果有特殊用途的话,比如说除了去毛刺之外,还用于引导装配的, ...
引用 网友A:

支持!!

网友:
应该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
同意2楼看法.

网友:
一般倒角的作用是去处毛刺,美观。但是对于图纸中特别指出的倒角,一般是安装工艺的要求,列如轴承的安装导向,还有一些圆弧倒角(或称为圆弧过渡)还可以起到减小应力集中,加强轴类零件的强度的作用!此外,装配容易,一般在加工结束 之前进行。 在农机零件上,特别是圆形配件和圆孔的端面往往加工成45°左右的倒角.这些倒角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在维修作业中一定要认真进行查看,并且充分加以利用,否则会给农机维修带来许多困难,甚至引发意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
同意马大哥的,我猜想在美观和加工方便上,45度可能也是有优势的

网友:
45度的倒角是最好加工的

网友:
30度用的虽然没45度多,但除了结构需要外,就是它的斜面长,给人的感觉上接近黄金比值,很多情况下,给人的美感更强烈些。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用30度的倒角确实很美观!

网友:
45度主要用于去毛刺,30度用于装配引导,根据配合情况我们用到10度、15度、20度。

网友:
同意老马的意见,纯粹是去毛刺,美观作用,一般倒工艺角45度,有特殊要求时才考虑其他角度

网友:
同情楼上……

近日读日本的《机械设计实践》,深感国内的书都是垃圾,连我这么用功的人读来读去都一头雾水,我国之赶不上人家也宜哉!

抄录下其关于倒角和圆角的篇章。
页面提取自-机械设计实践(日本机械设计的构思和设计方法)_页面_1.GIF
页面提取自-机械设计实践(日本机械设计的构思和设计方法)_页面_2.GIF
页面提取自-机械设计实践(日本机械设计的构思和设计方法)_页面_3.GIF

网友:
通常是45度,如果是紧配合的话,就用30度或更小的了,引导一下

网友:
我也同意老-马意见

网友:
我要挣积分,看资料

网友:
我也同意老马的说法!

网友:
30度主要从装配或者特殊用途

网友:
用于自动化装配时,角度的导向很重要。

网友:
楼上的不想混了

网友:
同意以上说发

网友:
30度倒角,还有15度倒角,一般是设计师考虑装配用途时选用。常用的45度倒角手册里有规定,多大的直径做多大的倒角,一般是考虑防止磕碰损伤轴头和划伤人用的。

网友:
不说话了,攒积分这么慢呀

网友:
45比30的容易加工,30度的一般用在较紧配合的装配时采用。

网友:
正常去毛刺飞边45°,在一些需要引导的情况下需要30°

网友:
老外很死板的,标多少就要做多少

网友:
还有15度的   这个没有什么

网友:
楼主好像在自问自答,问题中已经有答案了嘛

网友:
大家分析的很有道理,要是有书面规定就好了

网友:
焊接坡口还有55度的呢

网友:
呵呵  长见识啦

网友:
45度的最常用。但实际上,机加厂只是用搓刀搓一下,就完事了。也不知道多少度。
其它的角度,一般是设计者有特殊需要才这样标注的,毕竟比45度标注麻烦一点。
引用 网友D:

同意听竹所言,很多倒角45度仅仅是去毛刺,工人很多都不倒的,就拿锉刀挫一下,30度的一般是导向的,也都比较长,比如在焊夹上用的很多

网友:
焊接坡口倒角30°的比较多。

网友:
随便倒多少度其实都没什么关系

网友:
学习了,天天进步

网友:
一般都45度的吧!
比较多的是一些大的内螺纹,都要倒一个120度的锥,而一些外圆倒30度,应该是紧密配合装配时导向的,因为锥角小,更好导向---配合太紧,要用力敲进去的,如果是松配合,45度就OK了

网友(2012-08-24):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我不是高手,您这样说,吓着不少人啦)
按我的经验,这一般要看设计者的意图啦,如果这倒角 ...

60度的倒角有啥作用?

网友(点评):
看机构的需要啦,通常带密封轴和孔配合,设计60度的倒角,利于引导密封圈。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吗?通常来说倒角度数越大越有利于引导,倒角越小越有利于密封。(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
倒角的度数标准不是唯一的,只是那个更有利于加工,和装配而已。

网友(点评):
不是,说反了,角度小才有利引导,但不能太小。很多角度都是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另外,倒角大小和密封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自来水阀门和水表  有时需要与0型圈配合密封

网友:
要看使用功能,45度加工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我不是高手,您这样说,吓着不少人啦)
按我的经验,这一般要看设计者的意图啦,如果这倒角 ...

完全正确!~

网友:
学习了,继续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