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传递过程中的冷冻水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18):
如图所示,冷冻水路中的后段的水路长短会影响到我这一段的冷冻效果吧?对不?原因是个什么?一时搞不清楚了。

楼主:
后面的管路越长了,那么水在管子里的流速会降低,从而影响到冷却效果呢?——这样的理解对吗?

再直接点,就是我有两个如图示的机构需要冷却,水路的串联对我的第一个冷却机构的冷却效果是好于并联的吗?

网友:
你这个东西不是很明白,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水的流速和流量对换热是有直接影响的。

楼主:
由于那水孔已定了,所以流量没得快了。如果我减少后面的水路的话,流速会提高吗?流速提高了冷却效果也相应好了吧?

网友:
流量定了,流速和管径有很大的关系,水路减少会减少阻力

楼主:
我如图示中的机构水孔定了。那机构前后的水管管径只要不小于机构的水路孔径就好,再加大水路水管的孔径有意义吗?

谢谢版主的讨论

网友:
如果方便,可以把产品的具体换热要求说明,好帮你分析

网友:
水路串联,则前面的换热效果好于后面的换热效果,因为前面的冷却水通过换热,水温升高了.而并联,则两个换热效果一样,但可能两个都达不到要求,只能增加冷却水量来达到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所示,两压块反复作开合的动作,对加热至T1(200度左右)的软管作封口,要求封口后同时将其冷却至T2(40度左右)。冷却时间t(0.2s),冷冻水入口压力P(4bar),水温T(15度),设冷却面积为A,冷却水的流量为Q,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表达呢?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急冷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出来样品之类的,个人感觉要在这么短的时间用水冷却还是很困难的。
热量公式很简单,好像高中都学过Q=cm(T1-T2),这里的Q为吸热或放热量,至于和面积流量之间的关系,那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
如果你们搞出来样品了,不管效果如何,拿出来分享一下,大家增长一下见识。
如果还没有搞出来,我可以请高人出山,但是就不知道你的量有多少?

楼主:
刚在百度找了这个——热传导。对不?
热传导的基本公式为“Q=K×A×ΔT/ΔL”。其中Q代表为热量,也就是热传导所产生或传导的热量;K为材料的热传导系数,热传导系数类似比热,但是又与比热有一些差别,热传导系数与比热成反比,热传导系数越高,其比热的数值也就越低。举例说明,纯铜的热传导系数为396.4,而其比热则为0.39;公式中A代表传热的面积(或是两物体的接触面积)、ΔT代表两端的温度差;ΔL则是两端的距离。因此,从公式我们就可以发现,热量传递的大小同热传导系数、热传热面积成正比,同距离成反比。热传递系数越高、热传递面积越大,传输的距离越短,那么热传导的能量就越高,也就越容易带走热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我要做的。这个是我们一直都在用用的设备。我想深入理清楚这些关系而已。对软管进行封口用的

楼主:
如图示机构中的热传递应该是以上两部分热传递(1、导热;2、对流)的组合。是可以这样理解?
1、热源经冷却块将热量传导至冷却座上;
2、冷却座在吸收了热量后,热量由冷却座传导到冷却水,然后不断流动的冷却水再将热量带走。

第一项导热的关系已搞清楚了,第二项对流热传递还是没搞明白,希望继续讨论。

网友:
建议你先研究工程热力学、流体力学、传热学再讨论

楼主:
正在看《传热学》中的对流传热,但还没搞懂,底子差没办法

网友:
可以通过加压水泵来提高水的流量,两台机器最好是采用并联方式进行冷却。

楼主:
我的进水口有0.5MPa,水温10度。回水口压力0.2MPa,回水温度18度。这当中的压力衰减大吗?哪去了?

楼主:
有点冷清,没人来这??

楼主:
我的进水口有0.5MPa,水温10度。回水口压力0.2MPa,回水温度18度。这当中的压力衰减大吗?哪去了?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伯努力方程解释吧(压力部分)?

楼主:
水路串联,则前面的换热效果好于后面的换热效果,因为前面的冷却水通过换热,水温升高了.而并联,则两个换热效果一样,但可能两个都达不到要求,只能增加冷却水量来达到要求.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有可能出现两个都达不到要求的情况呢?这个又涉及到流体力学中的管道问题了,但还是未能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