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剖面线打不上的问题

楼主(2009-05-18):
我的cad图上剖面线打不上,显示的是一片空白,但是确实是有剖面线,只是没有显示出来,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网友:
换一下颜色,看看行不?

网友:
你线性选择是不是错了,要么颜色不多,还有是截面线就没搞上

网友:
把剖面比例改到0.001试试,能不能看到。

网友:
线性比例不对吧,还有图层没关吧

楼主:
我重新装了一下软件,就没问题了,我是不是走了太大的弯路了?

网友:
恩,我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在工具,选项,显示那里,勾上应用实体填充就好了,试试看。

网友:
盗版的软件常有各种各样无法预见的问题,还是用正版的吧!!!

网友:
输入命令fillmode值1之后输入re回车

网友:
应该是你的cad中毒了。箭头应该是空心的吧

网友:
可能是图层没有封闭!再检查一下,看一看,不可能填充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