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大型测绘指导书

楼主(2009-05-18):
大型测绘指导书

网友:
不错啊,是很好的资料

网友:
测绘图,是一种徒手画成的图样,也叫草图,它是绘制工作图(零件图)的依据。
〈一〉测绘图所需的材料和用具
在测绘图上,必须完备地记入尺寸、所用材料、加工面的粗糙度、精度以及其他必要的资料。一般测绘图上的尺寸,都是用量具在零、部件的各个表面上测量出来。因此,我们必须熟悉量具的种类和用途。
最常用的量具有钢尺和卡钳。如下图1所示, 用内、外卡钳与钢尺相配合来测量壁厚,钢尺所测尺寸可以直接在钢尺的刻度上读出。
卡钳以外卡钳和内卡钳用得最广。外卡钳用来测量零件的轴径(图2a);内卡钳用来测量孔径(图2b)。这两种卡钳所量得的尺寸,可把卡脚的量距移到钢尺上读出。图3是一种两用卡钳,用它来测量零件的外径和内径都非常方    图 1  钢尺和卡钳测量长度便。因为卡钳上下两幅卡脚的长度相等的,所以用内(外)卡钳量出的内(外)径尺寸,就等于外 (内)卡钳在钢尺上所量的距离。在测量孔壁的尺寸时,使用两用卡钳来量比较方便。壁厚的尺寸也可用内卡钳量,如图3(b)所示,所量的尺寸减去钢尺的读数,就是壁厚的尺寸。如图4所示是同边卡钳,一般用来测量塔轮和阶台轴的各段长度;也可用来测量两孔的中心距。

  图2   内卡钳与外卡钳测量法        图 3  两用卡钳             图4    同边卡钳
    以上所说的量具使用及测量方法都比较简单。但精度不高。如果要求测量的精度很高,就需要用精密的量具或者卡尺。如图5是一种常用的公制卡尺(又叫游标卡尺),由钢尺和卡钳联合组成。这种卡尺有两副卡脚(量脚),下方的卡脚用来测量零件的厚度和外径等,上方的卡脚除了能测量零件的外径外,还可以用来测量零件的内径或沟槽的宽窄。卡尺主尺(1)

谢谢了  分享下

网友:
不错啊,是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制图书上讲过一些,工作中很实用的,谢谢。。。

网友(2021-06-02):
我怎么看不到资料

网友:
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
声望不够啊

网友(2021-07-04):
下不了哟

网友:
制图书上讲过一些,工作中很实用的,谢谢。。

网友(2022-01-19):
分不够,多回复

网友(2022-06-05):
大家别下了,没啥用,不值10个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