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曲轴飞轮组,请大家指导

楼主(2009-05-19):
这是我花一个多月设计的曲轴和飞轮零件图,毕业设计用的,刚开始没有什么经验,进展很慢,也不知设计是否合理,请路过的高手们顺便开下给点指导意见,有什么问题可以共同探讨~~谢谢~~

网友:
cjyd2004 网友好!
.
现在先进的设计理念应该是:先用三维软件工具画出零件图,再将零件装配起来形成装配图,
再进行干涉检查,……。
待上述通过后,再将三维零件图转为CAD工程图。
.
你为什么没有采用上述方法?你们学校不开“三维设计”方面的课吗?
.
syw  090520---04.01

网友:
怎么指导,只有装配成机构,才知道你这个零件的结构是否合适。

网友:
cjyd2004 网友好!
.
现在先进的设计理念应该是:先用三维软件工具画出零件图,再将零件装配起来形成装配图,
再进行干涉检查,……。
待上述通过后,再将三维零件图转为CAD工程图。
.
你为什么没有采用上述方 ...
引用 网友A:

现在毕业设计好像一般的学校还只是用平面软件,我也是毕业后才自学的三维软件

楼主:
嗯,思路不错,是我太保守了,学校要求这么做就这么做了,下面准备花时间画三维图。

楼主:
马上三维图就要出来了~~

网友:
我也是设计曲轴飞轮的,很难搞的

网友:
发现一处制图错误,
还有油孔孔口的倒角没有要求,这是很关键的细节,倒角必须修的很光整,否则影响轴瓦寿命
还有最重要的曲轴飞轮组需要动平衡,动平衡时所配的当量换的质量,要求达到的动平衡等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设计理念是TOP TO DOWN,直接在装配环境下设计总体,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的错误和后续的修改,然后再将零件分开设计细节,呵呵

网友:
齿圈的位置及加工方法可能要考虑。哈哈,只是看法而已

网友:
附件下载后没能打开,可能是版本问题。
刚开始上手不要着急,做设计是对自己基础学识和设计方法的一次检验,多参加实践,学习一些先进的设计方法,循序渐进嘛

网友(2009-07-14):
三维图也只是辅助的,主要是看你自己的设计思路.

网友(2011-05-24):
新手慢悠悠的路过12321312312

网友:
了解你的难处,不好整

网友:
还是先下下来,看看吧,貌似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网友:
呵呵,怎么会打不开呢,奇怪了,不是04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