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种轴承的固定吗

楼主(2009-05-19):
看那半天 不知道图中的轴承是怎么和机架固定的

楼主:

图在这

网友:
不懂,没有看到轴承在哪儿,不好意思

网友:
你是说轴承座的固定吗?轴承座倒是看见了。

网友:
应该是带座轴承吧。(轴承座固定在机架上,轴承安装在座里)
图太小,不太看得清。

网友:
  楼上说的是,就是带座轴承

楼主:
是UCF系列轴承 装在轴承座里 是个方形的轴承座 但是我没看见连接件啊  是怎么按在机架上的啊

网友:
是杆端轴承吧?

这图也太小气了吧???

网友:
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轴承座啊,轴承一边是轴的台阶定位一边是端盖定位。

网友:
UCF轴承,你是问UCF装在机架上,还是问UC轴承芯怎么装在F座里?

UC轴承芯轴承外圈是一个球面,像调心滚子一样。这个与F座配套卖或者单卖。怎么装进座里我手里没类似的图片,文字表达能力差,描述不出来。

F座上有4个螺孔,用螺母安装到机架上的。

网友:
定做的,,,,,,普通轴承座做因该搞不了,.我们厂里貌似有这样的东西,都是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