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经淬火处理后会怎么变形,收缩?采用什么刀具修整?

楼主(2009-05-19):
内孔直径25(0,-0.025)mm,长度60mm,不易做回转体运动,故在此请教,内孔经淬火处理后硬度HRC55-62 ,高硬度如何修整,采用研磨还是硬质合金绞刀,或者直接通过孔的收缩量来控制公差范围?那个工艺方法考虑最为合适呢

网友:
收缩有多少。少的话可以用磨。多的的话用硬车。

楼主:
控制在20道以内,要保证工件不旋转

网友:
通过孔的收缩量来控制公差范围?还是第一次听说,估计难度很大,硬质合金的绞刀恐怕不行,用复合涂层的绞刀或是用cbn的镗刀。

网友:
通过淬火收缩量来控制很难,我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实验(为了省加工费),每次的都不同,你可以先尝试做几个,多做点数量。第一要保证你用的材料是同一批次、同一炉号的材料。

网友:
留余量淬火,然后用cbn刀具精车

网友:
我也觉得CBN精车,0.025的公差确实是小了点,但是这个要看你的机床如何,机床差的话肯定是不行的.CBN建议你选择日本KYOCERA的,材质选KBN25B,

网友:
0.025的公差,用CBN精车,没问题。

网友:
我们经常加工这种淬火后的孔,CBN贵啊,最后用YS8刀片自已焊的,效果不错,经济,不过焊好后要注意保温3~4个小时,不然刀片容易崩刃.

网友:
请问,假如用CBN是什么参数?YS8是什么参数?
产品的质量谁更能保证?
如果产量不高用YS8(我没用过)、YW2都可以试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