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活塞和导向套的长度呢?

楼主(2009-05-19):
如果设计活塞和导向套的长度呢?如果我设计一个系统压力为12MP,缸内径为125MM,外径14mm,活塞杆的直径为90mm的液压缸,怎样设计活塞和导向套呢,密封槽的尺寸完全按密封厂家的要求设计吗?
是不是要咨询一下厂家呢
导向套和缸盖部分要加几个密封圈呢

楼主:
一般的活塞和和活塞杆密封需要支撑环吗?大家都是怎么设计密封的呢

网友:
密封沟槽肯定要根据厂商提供的啊,0型圈的可以改沟槽,只要算小压缩量.支撑和密封都要有的,支撑我们一般放两条(当然也要条件允许)

网友(点评):
您好,请加我qq,我们做工程机械,大量需要油缸 3220357@qq.com

楼主:
谢谢cjyyg !你们都用什么牌子的密封件?支撑环和别的密封件之间的距离怎样定呢?

网友:
查看液压设计手册吧,你的问题在里面都有答案

楼主:
可是我查了,没有啊,没有具体的密封圈之间的距离

网友(2014-02-28):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请哪位高手指教

网友:
自己摸索,我就是这样过来的。拿来主义现在不好用,大家毕竟都要过日子的,你什么都做了,油缸厂喝西北风,吃二氧化碳了。

网友:
有些东西不是一个人自己摸索就有的,再说了你自己摸索不一定是对的,总不能拍脑袋就定个尺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