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斜齿轮公差---请教

楼主(2009-05-19):
给人一套图纸,标了公法线长度数值,没有偏差,是8级精度齿轮,如何定公差,
以及其齿厚偏差等.

网友:
不知道齿轮是用在什么场合,应该考虑齿轮的工作情况,齿厚偏差的选择有国家标准,不过要选择好,还要有丰富的实际经验

网友:
齿厚偏差,齿轮的侧隙的选择,齿轮标准上说的很明白,网上找找,应该很多的

网友:
齿厚是0~-0.2,齿顶圆直径是0~-0.2,公法线公差是-0.063~-0.144.

楼主:
多谢版 主,您是从哪里查的呢,我们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查到啊

网友: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厂做的齿轮就是八级精度的,齿坯的公差就是这个,另外从别人给厂里拿来的图纸也是这样规定的.

楼主:
GB18620.2规定
齿厚上偏差取决于分度圆直径和允许差,其选择大体上与轮齿精度无关
还是没明白

网友:
有些齿轮图纸上标注的公差,也不一定就按照标准来的,各人设计的理念不一样,或多或少的带一点个人意志,目的就是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不让别人知道他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4楼的回复明显是错误的!!!不要误人子弟。
齿厚公差宽度0.2,而公法线公差宽度0.081??

齿厚公差和公法线公差的控制目标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
仔细的看看相关的标准。

也许可以找到一个确定的公差值。
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确定准确的上下偏差。

因为关于齿厚的公差,标准中都比较模糊。
这个也的确是一个很难规定的数值,想楼主看到的一样,其它的偏差根据8级的精度要求都有一个确切的数值。但是,齿厚偏差和公差的主要功能是消除各种误差对齿轮的啮合的影响,包括后边使用的条件,比如热胀冷缩带来的实际啮合位置的变化,包括机架震动等带来的对齿轮啮合的影响。所以,标准中都回避了齿厚偏差的直接规定。使用了一句根据。。。选择。。。

通常说来,8级不是很高的级别,公法线在理论数值上减少一些,主要是消除热涨变形到来的影响就好(与中心距有关)。

网友:
其实常规齿轮设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可靠的标准,没什么可保密的。

首先要明白其理论数值及偏差原理。

开始学可以直接查手册,都有的,如机械还是化工版的设计手册第三册,后面齿轮公差检验项中,讲了第Ⅰ、Ⅱ、Ⅲ组三组需检验项,紧随其后的几页就有,仔细看看。

网友:
这是来自JB/T9050的一个最小侧隙的一个规定。可以将这个做为齿厚(公法线)的上偏差,而公差宽度可以按照相关的标准找到准确地数值。其中的中心距直接套用成分度圆或者节圆直径就可以了

网友(2012-06-27):
和分度圆直径、模数有关系的,你如果真的不确定,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公法线公差参考值

网友:
红树林前辈的回答很精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