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此对称度尺寸?

楼主(2009-05-19):
各位大侠,现有一工件要检测对称度尺寸,怎样才能检测方便准确呢?需要什么样的工装来实现呢?

楼主:
没人顶,自己定下吧!哪位高手帮帮忙,困惑中,指点一下也可~?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因为太简单了,所以没有人顶你。好好学习!

网友:
直接游标卡量量吧,太宽松了。

网友:
找個工作平台,用工學尺吧?

网友:
这么大的公差,随便量量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的工件要设计检具是可以的。但是用起来好像不怎么方便吧。用卡尺量左右的壁厚。

网友:
公差这么大做个样板,用目测就可以啦!!!!

网友(2009-10-16):
你们都是高手哇 呵呵

网友:
这个公差很大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可做个简单对称检具

网友:
公差大了就能随便吗?

网友:
用卡尺或放平板上用杠杆百分表一推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不会用卡尺就做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