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的气动或液压拉紧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09-05-19):
想做一套夹具,准备采用气动或液压拉紧机构,拉紧装置想安装在车术的主轴尾部,但不知道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比较好,知道的老兄们帮帮忙了。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卡盘制造商生产的液压油缸或气动油缸

网友:
配一個氣缸或油缸不就可以了。都有現在的賣
如果是數車改的,要考慮加壓力繼電器,確保安全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具体。。。

楼主:
谢谢各位老兄,我主要是不知道主轴在旋转,气缸或液压缸与拉紧套管是如何连接的,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
谢谢各位老兄,我主要是不知道主轴在旋转,气缸或液压缸与拉紧套管是如何连接的,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请不吝赐教啊
引用 网友A:

气缸或液压缸安装有主轴后端(皮带轮侧),你说的拉紧套管与活塞杆相连,活塞杆中间是螺纹孔的。

网友:
直接买个回转油缸

网友:
卡盘去买个油压卡盘就可以了,活塞和油缸体和主轴一起转动,然后在油缸后面是一个长的油缸盖,从这个盖两边打进出油的孔(两个孔从圆周上通进去,但是不在同一轴向位置上),在盖子外面套一个配油套,里面有三个圆环槽,两侧圆环槽位置为盖子孔的位置,然后从圆周上打孔到槽上面,中间圆环槽作为回油用,配油套与盖子的配合可为H7/g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