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NX5怎么装配弹簧?

楼主(2009-05-19):
如题
求助于各位高手

网友:
那位知道请讲讲,我也不懂这个!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有点麻烦
设计弹簧的时候应该是参数化
然后装配的时候也参数化
就是把弹簧做成可变性组件
并且装配的时候做出弹簧的中心线
这样利于装配
这样的话装配起来不会一直是原来的正常状态
可以到压缩状态
去这里看看(注意复制下不要直接点)

网友:
图画不错,可是就是太慢了!卡的厉害!最好能够传一个附件上来,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2010-09-25):
这个应该好好学习下啊!

网友(2011-01-02):
打开不了啊
~~~~~~~~~~~~怎么搞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