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床的气动或液压拉紧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09-05-19):
想做一套夹具,准备采用气动或液压拉紧机构,拉紧装置想安装在车术的主轴尾部,但不知道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比较好,知道的老兄们帮帮忙了。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气动的比液动的简洁,方便,可以实现动作省心~~个人愚见!

楼主:
我主要不知道怎么解决主轴回转与液压缸活塞之间的关系,对气动液压是门外汉,请大家帮我,谢了

楼主:
那位老兄有这方面的资料或图纸,望不吝赐教

网友:
对你的夹具动作不是很了解,能发张动作图纸看看吗?

楼主:
动作很简单,就是需要夹紧时,要求用气缸活塞带动拉紧套筒轴向移动,以夹紧工件,反之松开,主要是想不明白主轴在旋转时,气缸不转,活塞在气缸中是否旋转,密封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
转速有多大

网友:
活塞旋转不好吧,是否可以在顶杆头部装一个旋转轴承!与其套筒旋转,汽缸只给一个顶力,不要旋转啊

楼主:
转速在30-1200转左右4 v1 n% y! I9 i
楼上的老兄能否说详细些,这个我也想过,不过想不出轴承怎么连接才好

网友:
我画了个草图,不足之处多多指教啊~

网友:
不懂别乱讲。

网友:
我们公司车床用的全是气动夹头,气缸和主轴固定在一起,气缸随主轴一起旋转,在夹头和气缸活塞杆之间用拉杆连接,最关键就是有个进气装置装在气缸的尾部,进气装置具体叫啥名字我也没有注意,反正就是起分气的作用,气管就接在这个零件上,进气装置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密封圈、外壳、轴承、分气机构,分气机构和气缸连在一起旋转,轴承安装在分气机构的两端,轴承外圈和外壳的内壁装配,这样外壳上接上气管后,分气机构和气缸旋转时气管就不会饶起转动。据我所知这个进气装置和气缸都是一个厂家配好的,买好之后连在主轴上就可以用,只要你的夹头是锲型夹头就可以用,活塞杆运动带动夹头夹紧或者松开。

网友:
不知道我给你讲的你看懂没有,假使你需要,我看看能不能在公司给你搞点图纸,我发给你看看,我是做设备维护得,这个气动夹头拆过几次,它主要的使用问题就是密封圈容易坏,因为它是高速旋转(1500转以上),容易磨损,磨损后漏气,夹紧力下降,我们公司的一般都是半年跟换一回。

网友:
我认为应该先确定了压力以后和现场的情况以后再做定夺,都不了解实际情况就说哪个好,这样有点片面吧。
用气动有他的优势,清洁,成本低。但是如果原来无气源另外加一个空气压缩机成本不会低,而且空气压缩机的噪音比低压叶片泵的声音大很多。还有气动的压力不高,常用的压力才零点几MPa。

网友:
买个双通道的旋转接头接在油缸(气缸)上不就行了吗?你想用多大压力就有多大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