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大了几丝,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回来吗

楼主(2009-05-19):
请教镗也高手,镗孔的时候镗出来的也镗大了几丝,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回来吗?不可以用烘的,因为一烘就改变了材料的硬度,也不可以用电焊补再镗,请问有谁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楼主:请把问题介绍详细一点,工件材料,外形等等。如果不是什么特殊材料考虑表面镀铬

楼主:
材料是一般的铸钢件,那个孔也是盲孔的

网友:
镀铬最常见。

网友:
支持2楼的方法在简便省钱。。。

网友:
小孔刷镀,大孔就考虑烧保护焊

网友:
怪不好意思的,

网友:
赞同4#的建议

网友:
刷度即可!!!!!!!!!!!!!!!!!!!

网友:
楼主贴一个图出来吧。

网友:
刷镀是怎样镀的?

网友:
刷镀  1.电刷镀设备与溶液
  专用电源为电刷镀主要设备,采用无级调节电压的直流电源,常用电压范围为0~50V。
  镀笔是电刷镀的主要工具,是由手柄和阳极组成。阳极是镀笔的工作部分,石墨和铂合金是理想的不溶性阳极材料,但石墨应用最多,只在阳极尺寸极小无法用石墨时才用铂铱合金。在石墨阳极上包扎脱脂棉包套,其作用是储存电镀液,防止两极接触产生电弧烧伤零件表面和防止阳极石墨粒子脱落污染电镀液。石墨阳极的形状依被镀零件表面形状而定。
  电镀溶液,根据用途不同有表面顶处理溶液、沉积金属溶液、退镀溶液等。
  (1)表面顶处理溶液:为了提高镀层与基体的结合强度,被镀表面必须预先进行严格的预处理,包括电净处理和活化处理,所以有电净液和活化液。
  电净液:用电解的方法清除零件金属表面上的油污和杂质称为电净处理。电净液为无色透明的碱性溶液,-10℃不结冰,可长期存放,腐蚀性小。零件电净处理后用清水冲洗。
  活化液:用电解的方法除去零件金属表面的氧化膜称为活化处理,目的是使零件表面露出金属光泽,为镀层与基体金属结合创造条件。
  (2)沉积金属溶液:电刷镀溶液一般分为酸性和碱性两大类。酸性溶液比碱性溶液沉积速度快1.5~3倍,但绝大部分酸性溶液不适用于材质疏松的金属材料,如铸铁,也不适用于不耐酸腐蚀的金属材料,如锡、锌等。碱性和中性电镀溶液有很好的使用性能,可获得晶粒细小的镀层,在边角、狭缝和盲孔等处有很好的均镀能力,无腐蚀性,适于在各种材质的零件上镀覆。
  (3)退镀溶液:用于除去不需镀覆表面上的镀层,主要退除铬、铜、铁、钴、镍、锌等镀层。
  2.电刷镀工艺
  (1)零件表面的准备:零件表面的预处理是保证镀层与零件表面结合强度的关键工序。零件表面应光滑平整,无油污、无锈斑和氧化膜等。为此先用钢丝刷、丙酮清洁,然后进行电净处理和活化处理。
  (2)打底层(过渡层):为了进一步提高工作镀层与零件金属基体的结合力,选用特殊镍、碱铜等作为底层,厚度一般为2μm~5μm。然后再于其上镀覆要求的金属镀层,即工作镀层。
  (3)镀工作镀层:电刷镀工作镀层的厚度(半径方向上)为0.3mm~0.5mm,镀层厚度增加内应力加大,容易引起裂纹和使结合强度下降,乃至镀层脱落。但用于补偿零件磨损尺寸时,需要较大厚度,则应采用组合镀层。在零件表面上先镀打底层,再镀补偿尺寸的尺寸镀层。为避免因厚度过大使应力增加、晶粒粗大和沉积速度下降,在尺寸镀层间镀夹心镀层(不超过0.05mm),最后再镀上工作镀层。
  3.特点
  (1)无电镀槽,设备简单,不受零件尺寸的限制;
  (2)电镀工艺简化,如:不需要包扎绝缘等;
  (3)镀层种类多:均匀、不均匀镀层等;
  (4)沉积速度快,是有槽电镀的10~15倍,由此而得名。节约能源与工时。
  (5)镀后一般不要加工,镀层厚度可控制。
  4.应用
  目前我国修船行业已普遍使用电刷镀修复船机零件。可修复磨损和机械加工超差的船机零件,如活塞杆、增压器转子轴、电机转子轴、水泵轴、尾轴衬套等。
  (1)轴颈磨损的修复。
  (2)孔类零件的修理。
  (3)滚动轴承的修理。

网友:
同意刷镀!!

网友:
用镀涂办法最好。

网友A(2009-08-03):
同意电刷镀!工艺要求不高的话,我用过滚花!!

网友(点评):
内孔怎么滚?

网友:
轴承位我都用滚花滚过。。。

网友(点评):
.....行?影响精度么?

网友:
喷涂很好,不变形,喷前要先车小0.5左右,喷后再加工到尺寸. 缺点是不抗冲击,但耐磨性很好.

网友:
再镗大一点,镶套

网友:
我们是故意镗大,镶套,

网友:
盲孔镀起来比较麻烦,还要做工装,如果孔的深度深价格较高

网友:
镀铬最常见

网友:
盲孔一般是镗大镶套

网友:
楼主  你这个孔是和什么配合的?知道了就好办了,在采取相应办法。甚至孔不用动,改配合的部件更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学习了

网友:
表面镀铬最方便。
黎明重工提供粉碎设备制砂机

网友:
建议刷镀修复

网友:
网上一种修补工件的焊接设备,可以在不改变材质的前提下高精度修补。

网友:
刷镀不好用,改变了表面的物理属性(同种材料的照样变),而且加工过程中容易起皮,对刀子要求又高,绝对的下下选。
镗工的活估计都比较大,镀铬仅保护一项就能花所有的工钱,省省。
参考楼上意见:1、镗大了镶套。2、改配合尺寸。

网友:
支持2楼的方法在简便省钱,而且好操作。。。

网友:
我干过镶套,倒角焊接,再重新镗孔

网友:
上镗床的 一般不会有大批量的,一件孔大了 ,就合用户商量 配磨销作成台阶销,把孔的实际值量出作好标记,一般此类产品为检具,工装等,只要满足最后装配精度即可.实在不行你就去刷吧

网友:
也可以参考修补注塑模具的方法,用贴片焊接

网友(2009-09-12):
表面镀层时加厚~!!!!

网友:
表面镀铬,加工的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如果空间允许,再镗大点。镶套。

网友:
镀一下简单

网友(2012-05-09):
表面镀铬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电刷镀!工艺要求不高的话,我用过滚花!!

有专门的内孔滚花轮买。你可去五金工具店问问看啊!

网友:
镶螺纹套!!!!!!!

网友:
其实我觉得 你首先要告诉大家你这个孔是干什么用的才好
如果是过盈配合  镶套很不错
如果是间隙配合  要考虑受力情况   轴加粗点 还是能用的
没有工况   他们给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你

网友:
用锤子敲打一下^_^ 很容易

网友(2012-10-22):
刚性要求大就镀铬,刚性要求不大就再镗大点镶套,过盈配合加销钉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