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创建块与写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5-19):
请问一下各位cad高手,创建块与写块到底有什么区别?小弟很是迷惑,谢谢!

网友:
定义的块只能在当前图层使用,而写块也可以在别的图层使用的

楼主:
哦 明白了 谢了

网友:
我还从来没有用过块,可以按2楼的方法去应用一下。

网友:
倒是经常的创建快,很少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