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块设计---讨论

楼主(2009-05-19):
如图,液压锁直接安装在液压缸上,两个连接到一起成一个阀块
软管以下部分单独设计成另外一个阀块
这样行吗?
另外那个系统好些?

网友:
本人愚见啊,第二个不错啊!两个阀块节省空间,用管道连接起来就成了!

楼主:
ls是指方案2还是方案4?

网友:
阀块设计存在很多的问题,得注意啊,我在毕业时就做过集成块的设计。难,得考虑很多方面。

网友:
也可以做到一起啊!叠加式完全可以解决啊!

网友:
我觉的方案4比较好!其实你在画原理图时就可以确定其阀块的形式了!不能在画完后再去想,那样就浪费时间了!

网友:
方案4是比较好的,但是建议液控单向阀装在叠加式单向节流阀和换向阀中间,因为叠加式单向节流阀是回油节流。这样液压锁就不装在油缸上了。

网友:
中间的那个单向阀和调速阀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你能两边高压吗? 个人愚见加在一边就够了吧
还有现在做集成块的话很多厂家都能做跟本不用自己考虑

网友(2009-10-07):
液控单向阀放到单向节流阀后面,单向节流阀产生的背压可能会使液控单向阀关闭滞后,甚至可能使液控单向阀无法关闭。

网友:
我建议按方案四,但要把单向节流阀放在液压锁的后面,这也就比较简单了,全部就用叠加阀就可以了。

网友:
本人愚见啊,第二个不错啊!两个阀块节省空间,用管道连接起来就成了

网友:
一般来说液压锁必须装在油缸上,否则一旦管路出现问题就失效了。同时应该注意,液压锁只能保证油缸外部,不能保证油缸内漏,所以对于要求高的系统,一定要考虑油缸的密封。

网友:
方案4是比较好的,用叠加阀,维修接管都方便

网友(2010-04-14):
我也正在学习画阀块 学习了~

网友:
方案4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啊?

网友:
看不到图,一般用叠加阀可以解决问题

在油缸垂直安装,并且需在某一位置大载荷下定位的情况下,把液压锁加装在油缸无杆腔端较为可取

网友:
这些问题我也碰到过,但是还是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解决。

网友:
我也在做阀块设计
还是蛮有意思的

网友:
是个系统原理图啊
没有见到阀块啊
很简单的图纸

网友:
原理图自左向右第四个
回油有问题

网友:
学习学习一下,以后再发表看法。

网友:
好不好把CAD搞成图片贴出来,积分很难得到的啊!

网友(2010-08-31):
不知道设计的思想是什么啊

网友:
我现在用PROE设计发块,楼主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阀块设计存在很多的问题,得注意啊,我在毕业时就做过集成块的设计。难,得考虑很多方面

网友:
中间的那个单向阀和调速阀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网友(2010-11-29):
液压锁装在油缸上不好

网友(2013-05-28):
看看希望大家能好好继续学习

网友:
你还不如直接贴个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