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线针轮减速机可不可以倒立安装?

楼主(2009-05-19):
摆线针轮减速机可不可以倒立安装,倒立安装后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哪位高手指教下。

楼主:
立式摆线针减速机,想要安装在倒立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否会有影响机构内的润滑情况????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机本身就有立式安装的形式.再查查手册和资料.

网友:
一般来说,功率小的摆线针轮减速机是用脂润滑,可以倒立安装,功率大的摆线针轮减速机是用油润滑,倒立安装在密封失效的情况下会漏油。

网友:
从理论上说摆线针轮减速机什么方向安装都是可以的,但是从产品来说,安装方向是有要求的,这主要是考虑加油口的方向、通气孔和因安装位置不同,所要求的密封也不同,订货时要与生产厂家取得联系,在合同中写明安装方向要求。还要注意,大多数的摆线针轮减速机的输入旋向与输出旋向是相反的,请一定与厂家确认旋向情况。以免不必要的失误。

网友:
赞同5楼的说法.你只要在选择摆线针轮减速机的时候就注意安装的方向,摆线针轮减速机的样本是都有详细的介绍.
如果你现在使用的是普通方向的摆线针轮减速机,要更改成其它方向安装,要咨询摆线针轮减速机的工厂可不可以,
还有是具体的安排(如润滑油的加减,透气孔的位置

楼主:
摆线针轮减速机本身就有立式安装的形式.再查查手册和资料.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我选用的是2.2,4极的,看来得跟厂商先联系下。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机安装形式主要有立式和卧式,根据我接触的情况 一般立式用的最多,而要用到卧式安装时,一般选择齿轮减速机。

网友:
购买专用于倒立安装的

网友(2009-09-27):
减速机工作是要发热,一般都要求拧松加油口,只要倒立时加油口不漏油,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