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式抗衡阀一定要打外控口吗?

楼主(2009-05-19):
现做一套系统,用到插式抗衡阀型号(CBCA-LHN,SUN),该阀油内控油,还有一个外控口。因为油路块油路比较复杂,打外控口比较麻烦。不知道只由内控油控制可以吗?听同事说这样阀芯可能会被卡死,有点想不明白,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不太了解这种阀。能发个该阀的结构图研究研究吗?

楼主:
是SUN的插装抗衡阀,我们这的电子图都加密,传不上来。

网友:
不是吧 我们用的都没有独立引外泄口啊,控制油肯定是外控的啊 ,

楼主:
这阀都是回油箱的怎么还有外泄口呢,看样本上面的机能符号是有内控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