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油温高---请教

楼主(2009-05-19):
设备液压站工作一小时就因油温高报警自动停止工作,请问原因?

楼主:
照片请看,液压站元件照片

网友:
液压站本身看不出什么问题,还要看负载情况,若总是高压溢流,油温肯定会高。

网友A:
我这里现在也遇到这个情况,一台500T油压机,压制一种零件,需要18MPa的系统压力(机床最大压力为20MPa),但在气温稍高(26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工作7、8个小时(有时5、6个小时)后,油温升高,系统压力就降下来了,只有14、15MPa,此时检查泵口压力,也只有14、15MPa,为此,更换过油泵,情况没有什么好转,我分析可能是系统存在內泄,导致油温上升很快,油温升高,反过来內泄更为严重,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压力下降。

网友:
推断为负载与溢流阀调定压力不协调,另外从照片上看,该泵站散热不是很好,位置在犄角旮旯里,最好安装风冷散热。

网友:
2# 会说话的小牛 温度究竟上升到多少度?没看见你设备有冷却系统,一般情况简单处理在溢流回油处加风冷机,但水冷效果更好。具体情况还得具体的对应措施。

网友:
最好办法采用水冷,效果比较好

网友:
长知识,长知识谢谢大家

网友:
你这个是8小时工作还是24小时工作,另外你这个如果是8小时工作,工作和休息的间隙是多长。你这个泵站应该是采用的齿轮泵或者叶片泵之类的定量泵,是否可以考虑休息间隙停止泵的运转。

楼主:
这样的泵站体积较小只有600×400×350,应该不用况且同样的油站还有两台,另两台运行正常,三台的参数都是相同的,所以比较郁闷,泵头也拆开看过,不脏,已经急电老外明日飞来解决问题,顺便将系统图发过来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
以往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设备用了多长时间,泵内漏大的话容积效率降低温升也快!

楼主:
以往没有这样的问题,原先的只是噪音大些,温度正常,这台泵好像也是好的

网友:
过滤器拆下来看看,是否有堵塞?

楼主:
已经拆过了好的没问题
这个油站是新的

网友:
在回油路上加个冷却器吧。

网友:
建议检查下泵的泄漏口是否正常,可能有堵塞的情况造成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原理图看的话,油从泵出来过过滤器,直接就回油箱拉,怎么还会工作?期待,关注答案。

楼主:
现在将阀拆了下来,检查了阀芯,无异常,又装上去试一下,可能选小了

网友:
系统发热原因很多的,不要单方面靠冷却来解决。

网友:
是不是你的油路块中的油道有问题

网友:
请检查单向阀是否可以正常打开,说实话这个图有点意思,气动液动都有啊,能把阀的功能给出吗?

网友:
定量泵+溢流 阀的结构一定会导致系统过热.
: V+ L/ j' _! H$ ]这种结构,加蓄能器来解决,即用蓄能器供油,泵在蓄能器压力低于某一值的时候补油的方式.5 q& C4 k& E, W/ O
就算是这样设计,最好加一个风冷机.何况你啥都没有.

网友(2009-11-03):
把阀的中位机能换成M型的试试

网友:
这系统一看就是老德国人的传统,你这个系统不是24小时工作的,是间歇工作系统。要说系统发热应该是这个的电器控制和电磁阀的中位机能没有很好的结合。首先要看电磁阀的中位机能(这个老外应该不会犯错),再次是要看看电机的控制器(接触器)和设备控制台上的控制按钮(接触不灵)。控制器有问题主要是使用者使用不当。这样的系统温度高是必然的(油泵在油箱内而且是定量泵的系统)。只要能控制在55℃以下就行!要想接冷却系统,要看现场情况和使用情况而定。(我以前遇到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关键是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设备的运行综合情况,武断认为出问题就是液压问题,其实在一个系统中不管哪里出问题,最终是反应在这个系统的最薄弱的环节。)

网友:
液压系统发热原因很多,通径小了、泵泄漏过大啥的,加风冷、水冷等散热器,不行用制冷剂散热器。

网友:
你咋不先查看电机是不是现热的,然后传到油的?我以前遇到一台泵,就是由于电机发热,引起的油温高。

网友:
从图上来看,该液压系统中换向阀不动作时,如果泵还在运行,只能靠溢流阀来泄油,那么油温就会急升,能否考虑换向阀换个阀芯机能的,在换向阀不动作时,让P口与T口相通。供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没有冷却器,切如果工作不频繁的话没有循环油路。

网友:
水冷啊,我搞的机器上都这样做,

网友(2013-06-03):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现在也遇到这个情况,一台500T油压机,压制一种零件,需要18MPa的系统压力(机床最大压力为20MPa), ...

油温高了,加冷却器吧

网友(2013-10-23):
更换大一点的油箱,在回油处装冷却器。

网友:
换一个4WE6G电磁阀一定可以降温。

网友(2014-03-10):
兄弟,冷却器都没有,油温怎么可能不高?

网友(2017-07-18):
加点油吧安装换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