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钻头手工磨法---请教

楼主(2009-05-19):
本人磨钻头一直不行,总是不对称,不耐用,有时候能偏差10丝,有时候偏差50丝,请教各位师傅钻头的磨法,主要是怎么才能磨对称,手工磨看到老师傅磨基本不偏差,羡慕呀!!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熟能生巧,多练练就会磨好的。

网友:
经验,多看看多想想,关键是刃磨时手找个定位   不要动

楼主:
还有什么技巧呢/?

网友:
钻头很难磨 阿奇

网友:
熟能生巧  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钻头,只能多磨,没有任何的捷径

网友:
多磨钻头,多琢磨。用钻尖检查样板检查钻尖对对称。

网友:
8楼的,你说的“钻尖检查样板”这个是标准件吗???能买的到不???

网友:
刃磨完后,将钻头举到与双眼平齐,目测两切削刃的对称度,旋转180度再看,对比后修正高的一面。反复的对比,结果一样的话,两切削刃也基本平齐了。
钻心的定位可以将钻头立在拇指盖上,逆时针的旋转钻头,如果钻头顶点一直在一点,那么中心也是可以的了。
以上只是辅助的方法,具体的刃磨还是要象楼上诸位所说一样,多磨,多练,多总结。熟能生巧嘛

网友:
8楼的,你说的“钻尖检查样板”这个是标准件吗???能买的到不???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角度样板,一般一个上面一侧是118°另一侧是135°,是标准件。

网友:
拿你的钻头去钻一下钢板,知道哪一边高哪一边低了。
经验和手感很重要。

网友:
ggh828写的不错哦。顶!~

网友:
钻头确实很男莫啊  不过多练练就会找到感觉了

网友:
磨钻头不是教出来的,是练出来的。要勤练找手感,再看一些参考书,开始学时参考一下切削手册就可以。

网友:
数控电火花
 完全可以自己制作的...
  不过不建议使用哦...  过分依赖样板不如自己多练习熟能生巧  练好眼力自然就成啦...

网友:
没好的办法,只有多练习,我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
刃磨完后,将钻头举到与双眼平齐,目测两切削刃的对称度,旋转180度再看,对比后修正高的一面。反复的对比,结果一样的话,两切削刃也基本平齐了。
钻心的定位可以将钻头立在拇指盖上,逆时针的旋转钻头,如果钻头顶点一直在一点,那么中心也是可以的了。
以上只是辅助的方法,具体的刃磨还是要象楼上诸位所说一样,多磨,多练,多总结。熟能生巧嘛

‘ggh828 ’这位仁兄说的不错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线切割割块样板试下嘛!

网友:
卖油老头说的好啊   唯手熟耳

网友:
本人做学徒时的途径:上夜班时因是私人加工厂。夜里有点自由干完手上的活《一定的产量时》
就上钳工处拿点短的快报废的钻头在那磨钻房里瞎摆斥啊
那时候兜兜里经常装者香烟《不是自个抽的》
有师傅闲的时候递上《军火》
手把手的教上两手。
只市例子仅供参考
!!!!!

楼主(2009-06-23):
谢谢楼上!好技术

网友:
磨钻头最重要的是手法,手感,磨多了就有感觉了,只能多磨,没有任何的捷径

网友:
10# ggh828 认真请较师傅,技巧+多练习。

网友:
这是经验来的,有空多看看老师傅怎么磨吧,磨多了就好了。

网友(2009-12-20):
钻头的磨法是讲究角度的 要理解磨法我建议你先理解切削运动 的概念  理解刀具的几何角度参数 什么的材料它所要求的角度是不一致的,的。。标准是118  但是这是个概念 实际的手工磨钻头时不可能去用量角器或者是投影仪  来测量 ,,要磨好一个钻头的确要自己去多磨多用 钻头的排泄和断泄是跟你的前角度和后角度  前后刀面的磨法 还有好的钻头它的排泄一定要好,,这取决与卷泄凿 和分泄凿的磨法  哎  我也不知道这么跟你说 这磨钻头不是一会工夫就可以学会的 钻型的种类太多 高精度的钻头我现在也只能控制在5丝之内 5丝公差之下的那就要用仪器磨了 。并且你可以用油石去修整。。。多练 吧

网友(2011-04-09):
十楼讲得好!!!!!!!!!
ding

网友:
这个只能多磨  熟能生巧

网友:
没有别的途径,只有多磨!多实践!才行!我也磨得不好啊!

网友:
朋友,要你们公司买个钻头研磨机,非常好用,只要用手伸进去就可以了。磨出的白钢钻头做45#钢件上百件都完好无损!便宜,浙江这里就有生产的!

网友:
多多练习一下,就能磨好

网友:
我和你一样啊!老是磨不好,没办法好好练吧.

网友:
角度对称,刃长相等。

网友:
熟能生巧,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2013-06-03):
看两条刃成直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