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液压系统的维护与保养,挖掘机主泵异常噪声的排除方法

楼主(2009-05-19):
CAT320液压挖掘机行走慢、无力故障排除
1、所有执行机构均无力

(1)操作操纵手柄,如没有听到发动机加油的声音,可通过打开自动控制系统维修程序的数据输出(也可拔出压力继电器接头,操纵控制手柄,用万用表检查压力继电器,正常应接通),操纵控制手柄,检查压力继电器是否失效,如失效则更换,否则检查发动机转速,如转速不正常则检查维修发动机;

(2)检查系统是否有空气,如果有则进行排气;

(3)检查吸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堵塞则更换滤清器;

(4)检查泵的出油管是否通畅;

(5)检查先导压力:在先导压力测压点上接上60bar的压力表,看压力是否符合规定(标准为34.5bar),如不符则调节先导压力控制阀,若调不起则检查先导压力控制阀:阀芯是否磨损(更换或维修)、调节弹簧(标准长度为53.8mm)疲劳或折断(更换弹簧)、是否卡住(清除异物),正常则可能先导齿轮泵有故障,维修或更换齿轮泵;

(6)检查安全阀压力:在两泵的测压口接上两个600bar的压力表,然后卡住履带,操作行走先导手柄,如泵的压力不正常(标准343bar),则调整主安全阀压力至规定值,如压力不能提高,则检查并排除主安全阀故障,主要有:A,安全阀阀芯锥面被异物卡在开的位置(清除异物);B,调节弹簧疲劳或折断(更换弹簧);C,安全阀密封锥面磨损严重,关闭不严(修复或更换);D,阻尼孔堵塞(清除堵塞),如泵的压力正常进行下一步;

(7)检查换档压力:换档压力如果太高则会使泵的流量过小,造成动作缓慢无力,可在换档压力测压口接上60bar的压力表,启动维修程序,看显示屏所显示的数据是否正常、与压力表的读数是否相等,如不正常,可通过维修程序进行调整,如不能调则检查清洗比例阀,排除比例阀故障,若比例阀正常而换档压力无法调整则进行电气系统的故障排除;

(8)检查两条逆向流量控制油管是否堵塞(或液控活塞是否卡),如堵塞则清除(解除卡滞);

(9)检查泵的流量:发动机转速1800rpm,输出压力9800kpa,则泵的流量为180l/min,使用极限为170l/min,如流量太小,可调节泵的流量调节螺栓来调整流量,如无法达到要求,则可能A,配油盘与铜缸体配合面磨损(研磨配合面);B,压紧弹簧疲劳或折断(更换弹簧);C,柱塞与孔配合间隙太大(维修或更换柱塞与铜缸体);D,泵伺服活塞卡在小流量位置(清除异物);E,伺服阀发卡(清除异物);F,伺服阀弹簧疲劳或折断(更换);

2、只有行走机构无力

(1)操作行走控制手柄,听发动机声音,如没有听到发动机加油的声音,可通过打开自动控制系统维修程序的数据输出(也可拔出压力继电器接头,操纵行走控制手柄,用万用表检查压力继电器,正常应接通),操纵行走控制手柄,检查压力继电器是否失效,如失效则更换,否则检查维修发动机;

(2)行走先导油压低:检查行走先导压力,把行走压力开关接头上面的螺塞拧出,接上60bar的压力表,操作行走先导手柄(推到底应大于30bar,部分推应18bar左右);不正常则检查维修或更换先导阀,主要是:行程不够(调整)、调压弹簧太软(更换)、阀杆卡住或磨损(清除堵塞物或维修、更换);

(3)检查互射式溢流阀压力:在前后泵的测压口接上600bar的压力表,卡住履带,操作行走操纵杆,正常压力应为368bar,如压力不正常则试调互射式溢流阀的溢流压力,如不能调高则检查互射式溢流阀,主要检查调压弹簧是否疲劳(更换)和密封锥面(研磨)、如被异物卡住则清除异物,若互射式溢流阀正常而压力调不高,则进行下一步;

(4)检查中央回转接头的泄漏情况:把左(右)边的两个高压管接头拆开并用堵头堵住,操纵行走操纵杆,如果回转接头的两个油口有大量的油流出,说明泄漏严重,维修更换密封件(或回转接头),正常则进行下一步;

(5)检查马达泄漏:拆开马达泄油管,从泄油口接一根油管到一个容器中,操纵行走操纵杆,如泄漏严重,则维修更换马达;马达泄漏量为在200bar压力下,每分鈡不超过15l;(也可这样检查:拆开马达高压油管,用堵头堵住,读出压力值,如压力比原来高,则为马达泄漏);

(6)检查多路阀:如果多路阀阀杆被卡在半关闭的位置或配合间隙太大泄漏严重,将会造成动作无力,前一种清除异物即可排除,后一种则需修配阀杆阀套;(检查多路阀的泄漏情况也可用如下方法:拆下泵的逆向流量控制管接头,接上三通接头和60bar的压力表,行走操纵手柄推到底,根据我的经验,压力表读数小于2~4bar仍属正常,此法仅作比较用);

(7)制动解除不彻底:不能完全解除的原因主要有:A,制动先导阀被异物卡住(清除);B,制动缸油封损坏泄漏(更换密封件);C,平衡阀至制动先导阀油道堵塞(清除)。如都正常则可能马达轴承或减速机构卡滞,检查并清除异物。

我们在维修实践中曾经碰到这样的情况,行走无力且发动机有失速倾向,按第1中的(1)和第2中的(4)进行检查,发现压力继电器失效,回转接头密封件全部碎烂,吸油滤清器被密封件的碎片堵塞,经过更换密封件,清洗液压系统,工作正常;再有一例:有一台CAT320挖掘机出现这样的情况,当陷在泥中转弯时,即无法进行,其他都正常,

我们经过检查发现压力都很正常,后来了解到因高压油管裂,工地的维修人员一时买不到正厂件,用其它件更换,此后就出现此故障,我们认为可能是油管通流面积略小,其他动作变化不明显,平地转弯和爬坡也正常,可是碰到阻力很大的转弯时,就转不动,更换正厂件油管后工作完全正常。

挖掘机主泵异常噪声的排除方法
一台PC200-6型全液压挖掘机在启动后,工作装置可实现各种动作,但主泵却发出了异常噪声。

初步分析,认为是泵吸空或者是油路中混入了空气所致。故先将工作装置调整至油位检测位置,检查发现液压油箱的油位处于油标的低位以下,属缺油的位置。经询问驾驶员知,通向斗杆缸无杆腔的高压油管的密封圈在工作中因漏油而更换过,但更换后没有及时检查油位。于是,首先给液压油箱加油至标准油位,试机表明异常噪声虽有所降低,但仍然存在;然后,通过主泵排气阀对主泵进行排气后重新试机,发现异常噪声还是存在,说明此噪声不可能完全是由泵吸空而引起的。

接下来,对液压油箱的吸油滤芯和回油滤芯均进行了检查,发现吸油滤芯变黑、有油泥,而回油滤芯上粘有褐色金属颗粒,为此更换了上述滤芯;考虑到回油滤芯上粘有褐色的金属颗粒,于是将主泵的油液放出并进行了检查,发现也有褐色的金属颗粒;同时,解体检查主泵时发现,活塞、配流盘、斜盘等无损坏现象,而滑履产生了磨损。将其更换后,严格按要求进行了装配,清洗了液压系统并换油,当再次启动试机时,异常噪声消失,故障已被排除。

通常情况下,主泵周围产生异常噪声的可能原因如下:

液压油不够造成主泵吸空;吸油管路中混入了空气;吸油滤芯堵塞导致主泵吸空;主泵内部磨损,致使主泵工作出现异常噪声。

本例中异常噪声是由于液压油不够和主泵内滑履磨损两方面的原因噪声的。其原因是:更换密封件后没有及时检查油位,导致液压油不够,使主泵产生吸空现象;混入空气的油液流经主泵时,滑履在某些瞬间浮不起来或浮起不充分,导致滑履与斜盘之间不能形成良好的润滑油膜,使滑履磨损,最终引起主泵工作产生异常噪声。

挖掘机液压系统的维护与保养
在建筑工地上活跃着各种各样的建筑机械,液压挖掘机是这些建筑机械的最主要设备之一,液压系统是这些设备的最重要系统之一。

  对于全液压式的挖掘机而言,可以说液压系统就像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一样遍布整个挖掘机,它包含了液压油箱、主泵、多路阀、各管路及执行各动作的油缸、马达等部件,这些液压部件都是经精密加工而成的,它们对液压系统的维护有较高的要求,如果维护不当或不予维护将导致故障的发生,造成机器停机,也给您带来损失。

  保持液压系统清洁三大要点

  液压油进入液压系统运行之时,清洁是首要问题。应阻止脏物和其它杂质进入系统。

  若液压系统中进入了微小杂质粒子,它们会擦伤泵、卡住阀、阻塞油口,从而造成机器故障。

  如何保持液压系统清洁?

  有三大要点:

  ◆ 保持液压油清洁;

  ◆ 保持系统清洁;

  ◆ 保持工作区域清洁;

  保持液压油清洁

  将油储存在清洁位置,换油或加油时必须小心谨慎。只能使用配备细格滤网的清洁漏斗将油从容器倒入油箱。当然,你使用的油必须是日立建机推荐的类型。

  保持系统清洁

  (1) 定期更换液压油和过滤器

  好的液压油含有多种添加剂,这些添加剂可防止油变质。

  但是,这些添加剂在一段时间以后会丧失效用。因此油应该定期更换,确保添加剂发挥作用。

  过滤器只能从油中吸收有限数量的污垢粒子和其它杂质。

  对于日立建机ZX系列(中型)机器,请每隔1000工作小时更换液压油箱回油过滤器,在更换液压油时清洗液压油箱吸油过滤器,以便保持系统清洁。

  当更换液压油过滤器时,请检查过滤器底部是否有金属颗粒或碎屑;如有铜或铁屑表明液压泵、液压马达或阀可能已损坏或将要损坏,如有橡胶类则表示液压油缸密封件损坏。

  (2) 定期排放油箱污物

  定期放出油箱中的水和沉淀物,对于清除油中杂质十分重要,但是定期更换整个液压系统中的液压油也十分重要。这是完全清除系统杂质、被氧化的液压油和其它有害杂质的唯一可靠的方法。然后,应该将日立建机推荐的清洁液压油重新加入液压系统中。

  请每隔250工作小时排放液压油箱贮油槽污物。

  (3) 清洗

  如果液压油受到污染,特别当泵或油缸、马达受到损坏时,必须更换全部液压油并清洗油箱。

  保持工作区域清洁

  向油箱中补充加入液压油或重新加入液压油时,应确保过滤器箱盖周围区域清洁。

  只能使用清洁的漏斗或容器。

  切勿将脏物带入系统中。

  维护液压系统时,只能将清洁的塑料塞头用于密封管路的端部。

  维护液压部件时,工作台必须绝对清洁。

  检查使用工具的状况,它们也应非常清洁。

网友:
very good ,so so beauti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