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的使用技巧纵览

楼主(2009-05-19):
挖掘机的使用技巧纵览

  1、操作技术
  首先要确认周围状况。回转作业时,对周围障碍物、地形要做到心中有数,安全操作;作业时,要确认履带的前后方向,避免造成倾翻或撞击;尽量不要把终传动面对挖掘方向,否则容易损伤行走马达或软管;作业时,要保证左右履带与地面完全接触 ,提高整机的动态稳定性。

  2、有效挖掘方法

  当铲斗缸和连杆、斗杆缸和斗杆之间互成90度时,挖掘力最大;铲斗斗齿和地面保持30度角时,挖掘力最佳即切土阻力最小;用斗杆挖掘时,应保证斗杆角度范围在从前面45度角到后面30度之间。同时使用动臂和铲斗,能提高挖掘效率。

  3、挖掘岩石
  使用铲斗挖掘岩石会对机器造成较大破坏,应尽避免;必须挖掘时,应根据岩石的裂纹方向来调整机体的位置,使铲斗能够顺利铲入,进行挖掘;把斗齿插入岩石裂缝中,用斗杆和铲斗的挖掘力进行挖掘(应留心斗齿的滑脱);未被碎裂的岩石,应先破碎再使用铲斗挖掘。

  4、坡面平整作业
  进行平面修整时应将机器平放地面,防止机体摇动,要把握动臂与斗杆的动作协调性,控制两者的速度对于平面修整至关重要。

  5、装载作业
  机体应处于水平稳定位置,否则回转卸载难以准确控制,从而延长作业循环时间;机体与卡车要保持适当距离,防止在做180度回转时机体尾部与卡车相碰;尽量进行左回转装上,这样做视野开阔、作业效率高,同时要正确掌握旋转角度,以减少用于回转的时间;卡车位置林比挖掘机低,以缩短动臂提升时间,且视线良好;先装砂土、碎石,再放置大石块,这样可以减少对车箱的撞击。

  6、松软地带或水中作业

  在软土地带作业时,应了解土壤松实程度,并注意限制铲斗的挖掘范围,防止滑坡、塌方等事故发生以及车体沉陷较深。
  在水中作业时,应注意车体容许的水深范围(水面应在托链轮中心以下);如果水平面较高,回转支承内部将因水的进入导致润滑不良,发动机风扇叶片受水击打导致折损,电器线路元件由于水的侵入发生短路或断路。

  7、吊装作业
  作用液压挖掘机进行吊装操作进,应确认吊装现场周围状况,使用高强度的吊勾和钢丝绳,吊装时要尽量使用专用的吊装装置;作业方式应选择微操作模式,动作要缓慢平衡;吊绳长短适当,过长会使吊物摆动较大而难以精确控制;要正确调整铲斗位置,以防止钢线绳滑脱;施工人员尽量不要靠近吊装物,以防止因操作不当发生危险。

  8、平稳的操作方法

  作业时,机器的稳定性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延长机器寿命,而且能确保操作安全(把机器放在较平坦的地面上);驱动链轮在后侧比在前侧的稳定性好,且能够防止终传动遭受外力撞击;履带在地面上的轴距总是大于轮距,所以朝前工作稳定性好,要尽量避免侧向操作;要保持挖掘点靠近机器,以提高稳定性和挖掘机;假如挖掘点远离机器,造成因重心前移,作业就不稳定;侧向挖掘比正向挖掘稳定性差,如果挖掘点远离机体中心,机器会更加不稳定,因此挖掘点与机体中心应保持合适的距离,以使操作平衡、高效。

  9、值得注意的操作
  液压缸内部装有缓冲装置,能够在靠近行程末端逐渐释放背压;如果在到达行程末端后受到冲击载荷,活塞将直接碰到缸头或缸底,容易造成事故,因此到行程末端时应尽量留有余隙。
  利用回转动作进行推土作业将引起铲斗和工作装置的不正常受力,造成扭曲或焊缝开裂,甚至销轴折断,应尽量避免此种操作。
  利用机体重量进行挖掘会造成回转支承不正常受力状态,同时会对底盘产生较强的振动和冲击,因此应用利液压缸或液压管路产生较大的破坏。
  在装卸岩石等较重物料时,应靠近卡车车厢底部卸料,或先装载泥土,然后装载岩石,禁止高空卸载,以减小对卡车的撞击破坏。
  履带陷入泥中较深时,在铲斗下垫一块木板,利用铲斗的底端支起履带,然后在履带下垫上木板,将机器驶出。

  10、正确的行走操作
  挖掘机行走时,应尽量收起工作装置并靠近机体中心,以保持稳定性;把终传动放在后面以保护终传动。
  要尽可能地避免驶过树桩和岩石等障碍物,防止履带扭曲;若必须驶过障碍物时,应确保履带中心在障碍物上。
  过土墩时,就始终用工作装置支撑住底盘,以防止车体剧烈晃动甚至翻倾。
  应避免长时间停在陡坡上怠速运转发动机,否则会因油位角度的改变而导致润滑不良。
  机器长距离行走,会使支重轮及终传动内部因长时间回转产生高温,机油粘度下降和润滑不良,因此应经常停机冷却降温,延长下部机体的寿命。
禁止靠行走的驱动力进行挖土作业,否则过大的负荷将会导致终传动、履带等下车部件的早期磨损或破坏。
  上坡行走时,应当驱动轮在后,以增加触地履带的附着力。
  下坡行走时,应当驱动轮在前,使上部履带绷紧,以防止停车时车体在重力作用下向前滑移而引起危险。
  在斜坡上行走时,工作装置应置于前方以确保安全,停车后,把铲斗轻轻地插入地面,并在履带下放上挡块。
  在陡坡行走转弯时,应将速度放慢,左转时向后转动左履带,右转时向后转动右履带,这亲可以降低在斜坡上转弯时的危险。

  11、正确的破碎作业
  首先要把锤头垂直放在待破碎的物体上。开始破碎作业时,抬起前部车体大约5cm ,破碎时,破碎头要一直压在破碎物上,不破碎物已被破碎后应立即停止破碎操作。
  破碎时,由于振动会使锤头逐渐改变方向,所以应随时调整铲斗缸,使锤头方向垂直于破碎物体表面。
  当锤头打不进破碎物时,应改变破碎位置;在一下地方持续破碎不要超过一分钟,否则不仅锤头会损坏,而且油温会异常升高;对于坚硬的物体,应从边缘开始逐渐破碎。
  严禁边回转边破碎、锤头插入后扭转、水平或向上使用液压锤和将液压锤当凿子用。

网友:
很好!也许这样的小文章最适合培训!

网友(2011-02-25):
学习了,很有用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