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的活塞杆在移动过程中,管道会听到响声,什么原因?

楼主(2009-05-19):
液压的活塞杆在移动过程中,管道会听到响声,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可能是活塞杆和缸的配合不对,要不是活塞杆过长,刚度不够。要不就是里边可能进了固体杂质

网友:
这种响声有几种可能性:
1.他是一种正常现象,是液压油在进入油缸前产生液压冲击,而产生的噪音,当然这种响声是正常的;
2.液压缸活塞杆存在质量问题;
3.活塞磨损严重,存在内泄严重。

网友:
是管路听到声音而不是油缸,可能是有空气吧,

网友:
管路估计是存在液压冲击,是不是存在不合理的弯度啊?

网友:
可能是设计时没考虑到冲击的问题,你可以在产生震动的地方加减震喉或加一软管!

网友:
声音有规律性吗?是不是每次都在那一段行程呢?出现声音时油缸管路跟些部位有振动没?从细微处入手慢慢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