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泵故障诊断

楼主(2009-05-19):
很是经典,不下你会后悔的哦

网友:
很感谢,但是,我们单位也安装过汽油泵,一般都是出场的时候通过测试,汽油泵压力电压、电流及流量都很高,但是,出厂一段时间后到汽车厂以后,就会发现汽车打不着火,请问能给我解释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