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 20079-2006液压过滤器技术条件

楼主(2009-05-19):
GB-T 20079-2006液压过滤器技术条件

GB-T 20079-2006液压过滤器技术条件.rar

网友(2024-04-26):
“3.4过滤器额定流量 filterratedflow
$ I$ r' I+ r8 P9 Q1 D安装过滤精度10um(c)、过滤材料为无机纤维滤芯的过滤器,使用运动黏度为32mm2/s的油液进行试验时,在规定的清洁滤芯压降下所通过的流量,以升/分钟为计量单位,用 L/min表示。”——术语和定义中这一条,流量都是针对10u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