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式提升机怎样安装,怎样调试?

楼主(2009-05-19):
斗式提升机怎样安装,怎样调试?谢谢

网友:
斗式提升机的安装说明如下:
    TD-D型斗式提升机为垂直式提升机,其基础承受着设备的全部重量,故安装前必须对基础布置进行检查。
    安装提升机按下列顺序进行:在基础上根据图纸安设基础螺栓,然后将下部区段牢固地装于基础上,再在下部区段上连接中间机壳,连接完毕再连接上部区段;然后安设传动平台,在传动平台上安装减速器、电动机、联轴器和保护罩等部件;并用手转动减速器高速轴,以检查各机组转动是否圆滑轻松。
    为防止提升机向侧面偏移,必须在上部区段安设支持装置。该装置应牢靠地固定于本机附件的建筑物上,而不应限制本机在垂直方向上自由伸缩。
    当本机的金属构件设完毕后,开始装配料斗、胶带,最后装上左右半罩。
    在胶带上装配料斗式,先切割一段需要长度的胶带,严格地按照图纸在胶带上计算出固定料斗用的孔线,以保证料斗有正确的节距和配置,不允许超过图纸上所允许的偏差。
斗式提升机的调试:
    按产品润滑说明对各润滑处进行注油;
    手工驱动运转系统,原则上提升斗运行一周以上,无误后,点动方式驱动电机,提升斗运转一周以上时,可在监护之下连续运行。

网友:
河南益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建材设备,包括选矿设备加气混凝土设备砂石粉碎设备为主,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大型生产型企业。公司位于郑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占地五万平方米,拥有15000平方米标准化重型工业厂房两座,各种大、中型金加工、铆焊、装配设备160余台,在线员工660余人,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80余人。公司先后引进了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工艺,建立了国际先进的选矿设备生产线,加气混凝土设备生产线和石料破碎机设备生产线,拥有一流的现代化检测基地,并成立了加气混凝土设备,灰砂砖设备研究实验室,砂石机器研究室、选矿设备研究室。
TH、TGH系列提升机技术参数

型号
料斗形式
输送量
(m3 /h)
料斗
链条
链轮节圆直径
(mm)
料斗运行速度
(m/s)
物料最大块度
(mm)
斗宽
(mm)
斗容
(L)
斗距
(mm)
节距
(mm)
破断负荷
(KN)
TH315
zh
36.6
315
3.75
500
50
≥320
φ630
1.4
35
sh
58.6
6
TGH315
zh
46
3.75
400
sh
80
6
TH400
zh
57.7
400
5.9
500
40
sh
92.8
9.5
TGH400
zh
80
5.9
400
sh
125
9.5
TH500
zh
73
500
9.3
688
86
≥480
φ800
1.5
50
sh
118
15
TGH500
zh
100
9.3
516
sh
157
15
TH630
zh
114
630
14.6
688
60
sh
185
23.6
TGH630
zh
152
14.6
516
sh
246
23.6
TH800
zh
146
800
23.3
920
92
≥570
φ1000
1.4
75

我厂生产的斗式提升机、斗式提升机、提升机、斗式提升机、破碎机等产品已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免费安装调试,备有现货,质量三包,欢迎选购,电话:0371-67815055

网友(2009-08-23):
楼上有联系电话不?我有需要.

网友(2010-01-26):
价格咋样啊

网友(2010-03-15):
谢谢楼主的宝贵资料。

网友(2011-11-23):
谢谢楼主的宝贵资料,收入囊中

网友:
当本机的金属构件设完毕后,开始装配料斗、胶带,最后装上左右半罩。

网友:
好复杂啊 不过还是拜谢 学习了

网友:
论坛里有好多关于楼主所提问题的资料,可以仔细查找一下。。。

网友(2012-05-26):
又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

网友(2012-12-08):
斗式提升机可以用皮带或者链来输送,可以利用棘轮机构进行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