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换新液压油不动,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20):
因设备长时间没有用,为保养设备,将液压油全部抽出,清空,清洗,隔了十几天才换新液压油。换了液压油后,设备正常运行有一个油缸没有反应,其它油缸正常工作,这是什么呢?是不是油缸里面有空气,请问每次清空油缸里的液压油,加入新液压油时要放空气,但其它油缸为什么会正常工作?请教

网友:
是不是那个油缸的距离最远?

网友:
先检查控制你油缸换向阀是否带电,如有电把控制电磁阀的接线盒调换一下看看

网友:
确定电磁阀是否带电,切换否,油缸到电磁阀之间是软管还是硬管,如果是软管的话,电磁阀切换,手放在管子上能感觉到,如果电磁阀切换那问题就不大,油缸吗,再检查检查有空气的话,动作有异常,也会动的,看看有没有卡住

网友:
在液压设备使用中,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应当进行放气,避免液压油中混入的空气引起液压部件气蚀和液压冲击。有一个液压缸不动作,可以检查控制该液压缸的阀及管路是否通畅,阀芯有无卡滞。

楼主:
谢谢各位,根据回答的思路,细心检查,问题已经解决了,油管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