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完漆过一段时间后,用汽油擦拭,出现掉漆现象---请教

楼主(2009-05-20):
喷完漆过一段时间后,用汽油擦拭,出现掉漆现象,请各位分析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原因可能有很多,你一段时间能确保油漆固化了么?你喷涂的表面处理过没有?油漆比例兑的对不对?

楼主:
油漆已经固化,喷漆表面经过抛丸处理,油漆比例应该没问题。是不是油漆质量太差?

网友:
一般是表面处理不好引起的。

网友:
油漆已经固化,喷漆表面经过抛丸处理,油漆比例应该没问题。是不是油漆质量太差?
引用 网友A:

新手弱弱的问句:喷漆表面抛丸不会把漆面打掉么?
          还有:油漆不是溶于汽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先喷丸,再进行喷漆。主要是为了增强漆的附着力。

网友:
喷丸表面如有灰、有水汽,都会产生附着力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先喷丸,再进行喷漆。主要是为了增强漆的附着力。
引用 网友C:

晕,理解错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把表面处理彻底后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