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下面的部分,应该用什么样的刀具比较好

楼主(2009-05-20):
请教高手我们在加工下面D67沉孔的时候,底面的光洁度不好,不能达到要求,加工是主轴伸出太长。我们对底面的要求较高,请教高手指点应该市用什么样的刀具进行加工比较好

网友:
精铰或镗,镗孔有点空间不够

网友:
先用铣刀把底面铣到位,直径留50丝余量,用精镗刀镗孔,或铣刀铣都可以

网友:
用单刀精镗孔。

网友:
可以用径向镗刀搞定!

网友:
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方法一  使用可以径向走动的微动镗头,套上镗床主轴,用斜铁销死固定。采用高速,低切削量多光几刀即可。
方法一  使用平旋盘,上刀辘轳,套上专用刀杆,装上锋钢刀。采用低速,低切削量,同时加冷却液多光几刀即可。

网友:
径向走动的微动镗头???这种刀具没看到过诶

谁能发个图看看,谢谢

网友:
径向镗刀得多少钱?划得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