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请教

楼主(2009-05-20):
全跳动标注的对否?基准A 是指轴线还是轮廓线呢

楼主:
我认为是轴线,有人说是轮廓线 1# 逃之夭夭

网友:
肯定是轴线啦
上面什么r t好奇怪,看不懂。

楼主:

3# lussssss PDF的可以看清吧

网友:
肯定是轴线无疑.

网友:
我个人认为标注的基本正确。
仅有一点我不喜欢,就是中间有个同心度与全跳动标一起了,一般跳动不与尺寸线对齐,对齐就是指测的中心
线,但图上标的也是习惯性,美观点。

画图的是位高手呀,不敢多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Lusssss的两次回复。高手称不上,还差的很远。

网友:
是轴线啊 这里指的是不是轴的径向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