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台液压机,压豆腐用的---请教

楼主(2009-05-20):
最近做了一台液压机,压豆腐用的,是照着别人压机的样子做的。现在有一个问题 :
 液压站200L  供5台压机 的压力油  。新做的一台液压缸在工作的时候,本来是压住豆腐的,但其他4台压机任意一台工作的时候,新的这一台会随之小幅度上下运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附图

网友:
是不是油缸上没有加液压锁阿,最好把液压原理图发出来分析一下

网友:
这是压力干扰所致;在供各个油缸的油路之P口加一个单向阀即解决问题.

楼主:
液压原理图已经发了是CAD画的,打开就行了 请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要是只求简单成本低的话,只要在油缸底部进油管增加一个截至阀即可,只是操作时要先将其打开,施压保持时将其关闭即可。

网友:
加个液压锁吧

网友:
3#说的对,其实很间单的,并联油路没加单向阀压力会互相干扰

网友:
3#说的对,其实很间单的,并联油路没加单向阀压力会互相干扰
引用 网友A:

可能
但是为什么是新做的有问题,而其他四个不会?
可能结构上有点问题
我的CAD打不开你的文件,显示文件无效我的版本是2004的

楼主:
3#说的对,其实很间单的,并联油路没加单向阀压力会互相干扰
引用 网友A:
可能
但是为什么是新做的有问题,而其他四个不会?

我用的是CAD2007画的,可能2004打不开。

网友:
楼主
问题有没解决?

网友:
我也打不开这个文件,楼主能不能发个PDF格式; ~  J2 j! h8 G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何把DWG转化成PDF?

楼主:
我已经把文件转化成2004的格式了,应该可以打开了。看了请给想个办法

网友(2010-03-19):
其实很间单的,并联油路没加单向阀压力会互相干扰

网友:
还是要完善一下系统设计

网友(2011-12-17):
不知道楼主加截止阀了吗?

网友:
很有可能是换向阀内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