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画图需要严格按照实际尺寸花吗?

楼主(2009-05-20):
在工作中,用autocad画图,需要严格按照实际尺寸花吗?

网友:
严格来讲,正规图纸是必须按照标称比例和画法规则来,还有就是公司的制图标准!

网友:
模型空间的图应该按照1:1比例绘制,而出图比例则可以在打印对话框中设置。

网友:
肯定的,必须的。这是做设计的,必须是严谨。

网友:
在比例画图中,不按实际尺寸画,那如何进行标注呢?形状可以作为制作人的参考。

网友:
。这是做设计的,必须是严谨。

网友:
回复5楼:1 f% a' G( ]5 T
选中要修改的标注,点击编辑标注……N……键入文字……确定即可。(很笨的办法)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要问?想自己找麻烦你随便画就是了。

网友:
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呦!

网友:
对,大事必做于细,尤其是科学!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做设计最好用实际比例尺寸画。
在出图纸时根据制图标准来画。
有时为了表达清楚细节,而又没有必要画放大图时,可不按实际比例尺寸画图。

网友:
按1:1的比例来画的好去就是容易检查出来错误。除非你画的是示意图,不过最好还是按1:1的比例来画

网友:
废话,不认真画怎么画的好

网友(2009-07-15):
那是一定的 必须的

网友:
肯定的,必须的。这是做设计的,必须是严谨。
但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用不同的比例去画

网友:
严格既可以方便自己,也可以方便别人

网友:
只要是正规图纸,没有理由不按比例画!

网友:
可以不按比例画,但是在后续的工作中处理起来会很麻烦。

网友(2009-08-31):
我想樓主的意思應該是像SW的軟體可以隨便畫後,再修改尺寸,和CAD也可以如此嗎?
答案是:CAD必須詳細的依照尺寸畫,因為CAD幾乎沒有任何的設變能力

网友:
如果别人可以看懂你的图纸,这道不是问题,怎么方便就怎么画,我可从没有试过不按比例会方便些.

网友:
应该严格按尺寸画!

网友(2009-10-22):
装配图必须按1:1画,否则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只用一次就无所谓,但是以后要修改或调用,最好按比例

网友:
哎刀法家里地方

网友:
靠,不按照1:1画以后会出现N多问题
1、画装配图必须1:1的画,要不然你根本不能设计;
2、零件图如果随意画,后果是出现问题修改的时候,等待你的问题也是N多...

网友:
应该按尺寸画

网友:
严格按尺寸画

网友:
尽量按比例画,但有时也可偷懒不按比例来,未尝不可

楼主(2009-11-29):
在我学习cad时,我们同学很多都不按实际尺寸画,花的很快,我按实际尺寸画,花的比他们慢了些。结果是:他们得了高分,我得了低分。我就感觉纳闷,想知道在实际工程中是否允许随意勾勒出示意图,这种作图。看了大家的回复,我知道了,作图还是应该一丝不苟,来不得半点含糊的。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
支持3楼做法。

网友:
要养成良好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