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材料性能好坏的重要依据是什么?

楼主(2009-05-20):
请问常用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中(例如:抗拉强度 、屈服强度 、伸长率 、断面收缩率、冲击功 、冲击韧性值 、硬度等各项)判断材料性能好坏的重要依据是根据前面的那几种?例如联轴器为什么需要用42CRMO而不能用40CR代替呢?而且42CRMO还需要经过锻打才好用?为什么呀?

网友:
谁说不能用40Cr?
我见过好些联轴器就是用40Cr做的,也有用45钢做的。

网友:
应该结合材料的工况来讲,单纯的不好说。

网友:
没有最好的材料,只有适合的材料

网友:
材料的选择离不开工作环境与要求,其实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之分

网友:
锻打的料好用就是说把材料里面有棱角的不安定份子给揉平了,所以材料会很和谐,很好用

网友:
那像这两种材料有什么区别啊!!!(42CRMO、42CR)谢谢!!!

网友:
依照联轴器的专业做法两者均可!但是好多厂家都是偷梁换柱的做法!就好像皮鞋一定要用牛皮的吗!但好皮鞋一定是牛皮,还是上等的牛皮!

42CrMo 与40Cr (42Cr) 只需要看看Cr,Mo在其中的作用:
 铬(Cr):在结构钢和工具钢中,铬能显著提高强度、硬度和耐磨性,但同时降低塑性和韧性。铬又能提高钢的抗氧化性和耐腐蚀性,因而是不锈钢,耐热钢的重要合金元素。
钼(Mo):钼能使钢的晶粒细化,提高淬透性和热强性能,在高温时保持足够的强度和抗蠕变能力(长期在高温下受到应力,发生变形,称蠕变)。结构钢中加入钼,能提高机械性能。 还可以抑制合金钢由于火而引起的脆性。在工具钢中可提高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