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做一个固定电机+电位器的支座

楼主(2009-05-20):
步进电机轴径为5mm,电位器6.35mm,体积都不大,电机单步运行振动不小。现在要做一个能够保证步进电机和电位器同轴度的支座,将两者都固定。现在有两个方案:1、用钢板做成U型,将两者固定;2、用铣床直接铣出个U型。想问问大家意见

网友:
用钢板做一个比较好。

网友:
少量的用铣床加工,量大用模具成型,是这样同轴度才容易控制。
楼主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如是要用脉冲来控制电位或电阻值的话用此机构倒还复杂化了。

网友:
步进电机轴径为5mm,电位器6.35mm,体积都不大,电机单步运行振动不小。现在要做一个能够保证步进电机和电位器同轴度的支座,将两者都固定。现在有两个方案:1、用钢板做成U型,将两者固定;2、用铣床直接铣出个U型。 ...
引用 楼主:

.
mason368 网友好!
.
还可以有第3个方案,如图所示。
.
syw  090521---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