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序阀的选型-----请教

楼主(2009-05-20):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工进时,流量为60L/min;回程时,流量为140L/min;哪选XD2F单向顺序阀(作平衡阀用)时,是选20mm通径,流量50L/min的,还是选32mm通径,流量150L/min的?

网友:
看压力流量曲线吧  学习中

网友:
选32mm通径,流量150L/min的,应考虑回程的最大流量要求.

楼主:
工进时通过流量小于额定流量那么多,会不会容易产生振动呢??

网友:
应该是后一种,看最大流量选阀

网友:
选32mm通径,流量150L/min的,不用多说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