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零件防锈

楼主(2009-05-20):
零件加工完以后浸在油里泡一会儿后取出,这样虽然零件不会生锈了,但是时间长了却会有油斑.
. v9 ~! O) C  [8 ?请问,如何能做到既防锈,又没有油斑的出现呢~!! m) u- z+ ]7 |1 [+ h
先谢谢了~

网友:
涂金属防锈剂啊

网友:
你可以表面处理啊,如涂防锈漆,镀锌,等等

网友:
清洗,烘干,包装

网友:
楼主,试一试脱水防锈油。不过零件生锈原因不一定是防锈油,可能与环境有关。

网友:
表面处理一下嘛

网友:
发黑处理一下。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考虑改善储存环境。

网友:
应该是环境问题吧,套上包装就好了

网友:
使用真空包装。并在工件上面涂防锈剂。国外进口过来的高档机械部件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出口的部品也是这样的,使用的是美国产CRC336表面保护剂。

网友:
加工的时候用亚硝酸钠水溶液冷却,加工完了再泡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涂防锈油啊

网友:
发黑处理
表面镀铬

网友:
你的零件要放多长时间。

网友:
表面处理,涂防锈油,表面氧化、磷化、钝化处理,或者镀锌处理,不过比较经济的是涂防锈油,呵呵呵

楼主:
这个就是不好再做其他表面处理了啊!
零件加工完后存放时间不定,是做的库存,库存时间有长有短!最长可能会要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