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削裂是怎么造成的?

楼主(2009-05-20):
小面磨削为什么会裂 车出来的为什么不会裂?
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 具体点
是跟受力和温度有关吗?

网友:
热胀冷缩,工件受热膨胀后,表面冷却速度快于内部,表面受拉应力而产生裂纹,一般裂纹较浅
吃刀量小点和砂轮软一点会减少磨削裂纹的产生。

网友:
进给量与冷却液配合得当即可

楼主:
为什么车出来的就不会裂那?

网友:
磨削裂纹是由于磨削是一个综合复杂的过程。包含切削、刻划、抛光等。磨削区的温度相当高。而且散热条件不好,所以就容易产生烧伤、且工件表面在磨削速度方向存在残余拉应力。那么在冷却后就会出现裂纹。
车削加工特点与此有很大区别所以不会产生裂纹

网友:
有点难哦
不明白

网友:
你的是什么材料呢?

楼主:
就是齿轮轴 我不懂材质

楼主:
谢谢 2楼和6楼的
似乎有点明白了

网友:
磨削热没有有效散发,表面烧伤造成。

网友(2010-08-05):
在磨削过程中,因为磨削层很薄,磨屑带走的热量也就非常少,不到10%,
绝大部分热量就传入了工件。并且磨削速度一般大于35。相对较高。
磨削热常来不及传入工件深处而在表面聚焦。形成了局部高温。如果这个温度
超过极限,而引起不同程度的热损伤。如 表面氧化、烧伤、残余应力改变、裂纹等。
顺便加强理解说一下磨削热。
在磨削过程中。砂轮与工件相接触,产生挤压、摩擦、工件材料的变形等过程。
将输入的功率大部分转化为热能,即产生了磨削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