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圆柱度和圆度?

楼主(2009-05-2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不用圆度仪和CMM
怎么测圆柱度和圆度
手检

网友:
具体测什么呀,说清楚

网友:
圆度可以用千分尺或外径卡规 (MAX D-MIN D)/2就是测量结果了 圆柱度可以拆分为圆度和平行度来测量 圆度和圆柱度的公差一致 平行度是圆柱度公差的两倍

网友:
圆度误差的常用测量方法
    按照形位误差检测原则,测量圆度误差的方法有:与理想圆相比较、测量坐标值和测量特征参数值等方法。
    与理想圆比较法有图形比较法、圆度仪法。
    图形比较法是指以模板上各个同心圆模拟理想圆,将它与投影屏上的被测实际圆的图形相比较,按照最小区域圆、最小外接圆和最大内切圆法评定圆度误差。
    测量坐标值法有极坐标测量法和直角坐标测量法。(略)
    测量特征参数值的方法有两点法和三点法等。两点法只能用于测量已知棱数为偶数的圆度误差,其误差值实际上就是测量的最大直径差。三点法主要用于测量
已知奇数棱的工件的圆度误差。

楼主:
毅哥
奇数棱 偶数棱 怎么区分?

网友:
三、四楼的各有千秋,谢谢解答。

楼主:
圆柱度可以拆分为圆度和平行度来测量 圆度和圆柱度的公差一致 平行度是圆柱度公差的两倍
没明白
平行度是和谁平行?圆柱中心线吗?

网友:
你要测圆柱度当然不是圆柱中心线  是圆柱表面每一对对称线

网友:
圆柱度是工件轮廓与理想圆柱体的偏差,若想精密测量的话还是要用圆柱度仪来测量,但目前大家能见到的圆柱度仪的测量极限都只能到达微米量级,亚微米的圆柱度测量系统国外对我国是禁入的。若有亚微米圆柱度的测量问题请打电话18913923940。

网友:
圆度误差的常用测量方法
    按照形位误差检测原则,测量圆度误差的方法有:与理想圆相比较、测量坐标值和测量特征参数值等方法。
    与理想圆比较法有图形比较法、圆度仪法。
    图形比较法是指以模板上各个同 ...
引用 网友A:

原来可以这样分,长见识了

网友:
怎么那么麻烦啊?圆度可以用尺测两个垂直方向的尺寸比较就行了啊

网友(2021-06-03):
测量汽缸的圆度和圆柱度前要先把汽缸内用干净布擦干净,把百分表装好并校好
测量时每个汽缸要测N个面,每个面至少3个数
测量完成后用每个面里最大的减最小的除以2就是圆度
N个面里最大的圆度为这个缸的圆度
用N个面里所有的数中最大的减最小除以2就是这个缸的圆柱度。

网友:
圆柱度仪机器比较好

网友:
如果要求严格的话就是圆度和圆柱度仪测量,常规的生产线测量气动量仪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