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设计一台大中型机器,哪一种结构的机架更合理?

楼主(2009-05-20):
欲设计一台大中型机器,长X宽X高为1800X1800X1600:总重量(包括机架)约4吨。
哪一种结构的机架更合理?

谢谢!

网友(2009-09-19):
具体的问题,什么机器,一般的用桁架结构就可以了,机床就不同了

网友:
不算大啊~应该算中小型机械吧~

网友:
具体什么机器,要求什么的都没有,很难给出建议,可否提供一些参数。我设计过40多吨的机器。

网友:
用A3板焊接如何

网友:
你不指明,谁知道你的东西是什么样啊,那结构更不清楚了

网友:
我只提一点,底座必须用实心的,可以是四边框形,可以是4个单脚形,但必须是实心的。

网友:
机器机架的设计,重量不是主要参数,没有其他的要求,很难说

网友:
做机架浇铸啊、焊接啊,但是不知道你的设备干啥用啊?有多大功率,会有多大震动?

网友:
用5MM的方管焊接(CO2保护焊)

网友(2010-01-08):
晕   什么参数都没有   杂发表意见

网友:
可以用方钢;

网友:
条件不足,未能解答。。

网友:
楼主请问你是搞机械的吗??你问的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

网友:
信息太少,没法提供

网友(2010-09-10):
信息太少,没法提供。还有你说的这机器哪里处得上大呀,我们一个机架就有这么大了,还没我们设备的十分之一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楼正解!

网友:
请学习机械设计手册机架设计篇,机架设计学问大了去了

网友:
机架一般都浇注或者焊接,好象这个重量不小,还是浇注的好些。焊接的床身是比较简易的。

网友:
向你这种问题以后就不要问了,简直就是在胡扯,哎,具体的工况,震动等等都不知道,你怎么让别人给你意见,对于你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无语了!!!!!!!!!!!!!!!!!!!!!

网友(2012-03-06):
用方钢焊接,或者用铝型材搭也可以

网友:
用方通焊接,打地脚螺丝,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2012-05-03):
受力 震动  啥都不说

网友:
                                     用铸铁呗

网友:
设计机架时关于机械振动方面应如何考量?各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
你只做一台,机架用焊接结构较简单可行,用槽钢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如果批量的话铸件合理,抗震性好。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我公司有这样的产品,重量有10吨的,这要看具体的要求才能定的。

网友:
如果你想方便一点的话就用45的铝型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