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电焊如何防止变形?

楼主(2009-05-20):
如附件图所示,汽缸为45号卷板调质材料,底座为45号钢,2座板为45号钢。现在汽缸粗车外径后需要电焊,汽缸内孔没车留有加工余量单边2毫米。2座板内孔车到尺寸336毫米,与汽缸外径有间隙0.1左右。请问这样要在汽缸外径上四周圆全焊上电焊,会使汽缸内孔有多大的变形,电焊时一般采用什么办法来焊的,是沿边一直焊,还是对称的焊?另外汽缸内孔与底座焊接处,由于汽缸深度有490毫米,内孔只有316毫米这样大,手功焊会不会有什么困难呢?麻烦指点!

网友(2009-09-05):
个人感觉你的余量太小了,很难加工到尺寸,45#本来就不好焊接,你还是卷板,直径还那么大,即使不焊接余量都有问题。

网友(2009-10-07):
内孔会缩小的,建议预热后焊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