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款产品PC+ABS,注塑产品拉伤原因---请教

楼主(2009-05-20):
最近做的一款产品PC+ABS,第一次试模时拉伤还可以接受,但第二次试模时拉伤很厉害, 询问下模具厂原因,其回答可能是和抛光有关系. 自己网上查资料了解下,按道理来说模具应该是越光越容易出模,但同时太光或许会导致模具与产品贴合太紧密,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真空,从而形成推出阻力. 关于抛光太光也会让产品拉伤这种分析是否合理。请大家指点.

此外,好像模具成型部件硬度不够的话也会形成一定的拉伤,这个具体原因是什么是否是硬度不够会导致咬模而使推出困难?

网友:
留名关注。
我觉得太光的话会是粘连那种拉伤。
会不会和冷却速度有关系?

网友:
PC+ABS模具请用硬料,一般用1.2343料,HRC52~54度.还有产品脱模斜度足够.如果产品平位比较大的请用吹气辅助脱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