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液压油缸的材料?

楼主(2009-05-20):
各位高手,请问液压油缸,工作压力是25Mpa,钢桶壁厚为10mm,钢桶是焊接的,选用什么材料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选用45#的钢管就行。

网友:
应该选用高压无缝焊接钢管吧~压力不小了啊!

网友:
在CAD论坛也有看见你这贴,昨天上不了这里在那边回答了你。

网友:
呵呵,25Mpa是高压了,不能用45号钢焊接,45钢焊接性能不好,建议采用Q345钢焊接,然后去应力后,加工就可用了。

网友:
用20Cr钢管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