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产品可以进行热处理么?

楼主(2009-05-20):
请问采用粉末冶金制作的零件可以淬火么HRC50~55

网友:
粉末冶金的零件是不是可以通过配比直接达到你要求的硬度,而不用进行热处理

网友:
宏观硬度达不到50HRC
颗粒硬度可以达到

对于粉末冶金来说,一般通过测量HV0.1来判断颗粒硬度

网友:
粉末冶金零件可以热处理!

网友:
恩 可以的 粉末冶金很好 量产 高端

网友:
可以的,碳氮工渗

网友(2009-06-30):
宏观硬度达不到50HRC
显微硬度可以达到HV0.1

网友:
粉末冶金可以热处理,但硬度这么高,可能有难度

网友:
恩 可以的   试一下

网友(2009-09-17):
高频目前我做到HRC54左右

网友(2009-12-02):
要达到如此高的硬度,密度必须大于7.4g

网友(2016-01-07):
我们现在有一款产品要开发,硬度要达到35-45HRC,便面处理发黑,但是其中有一个面不需要发黑,也就是局部发黑,有这种技术吗) W! Q! ~5 u9 M7 L% _

网友(2016-04-09):
可以进行热处理,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RC50-55

网友(2019-01-10):
粉末冶金件是可以进行热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