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和马达功率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20):
1、我们通常除了效率的泵,算出来的扭矩功率因该是驱动功率吧,换句话说就是把泵的功率给放大了,在泵的实际要求的情况下已经加上了泵自己的能量损失?

2、马达:马达的计算只是表示自己具有的最大做功能力?

一直以来对驱动功率和输出功率整昏头了

网友:
马达提供的功率是在最大效能的情况下,达到的功率。选择马达尽量选择比你实际要用的功率稍大一些!如果是提升重物,还要看气动扭矩符合不符合要求!输出扭矩是最重要的参数。功率只是参考

网友:
对于泵,一个经验公式就是压力(Kgf)乘以流量(LPM)然后除以612,然后再除以一个效率(一般取0.8-0.85),得到的结果就是带动这个油泵的电机的功率,压力和流量知道的情况下选电机这个公式很方便!
对于马达,楼上说的有道理,功率知识参考,最重要还是要看转速和扭矩。马达的输出转矩也有一个经验公式:转矩(NM)=0.159*排量(ml/r)*压力(MPa)*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