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选择单相电机,不知道 在哪里查?

楼主(2009-05-21):
本人想选择单相电机,不知道 在哪里查,大概就是知道需要760r/min或960r/min,不知道功率会有多大。请问哪里有资料查查么。

网友:
查这些资料,最方便当然是各种机械设计手册。不过看来楼主手头没有纸质的手册,所用的电脑里也没有电子版。
那么,无论如何也要学会利用互联网吧。
试着把“单相电机 转速 规格”为关键词,用google或百度搜索,看看结果。
不过一般与三相电机结构类似的单向单机都是2极或4极,同步转速是3000r/min或1500r/min.转速没有三相电机的那种760r/min或960r/min。那就需要带减速机。
这类电机各地的机电市场都有很多,楼主可以向经销商索取样。有样本,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