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软件的学习心得

楼主(2009-05-21):
UG软件的学习心得

一、在建模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1.层的分配
层的分配当然应根据需要来制定规范,我在这里提供一个参考:
层号    几何体分类
1-199    Curves,Sketches,Solid Geometry
200      Flatpattern ( wrieframe )  模型(线框)
201-239  Open(optional for ref data,plattom geometry)  开放用于参考数据,阴影几何体项
240      增加到绘图面的绘图几何体
241-248  Open (绘图项)
249      Parts list crosshatching boundary lines  剖面线文件表
250      格式
251      文件列表
252      版本信息
253      GRIP使用限制
254-256  开放
2.坐标系
    在最后完成的产品中只使用一次的应按绝对坐标建立模型,如将被多次应用则按自身的装配定位点为原点建立模型。零件相对ACS原点位置是由其整体形状和应用方法决定的,一般是将过ACS原点的XY平面作为零件的配合面,Z平面垂直于配合面。例如:如果是个螺栓,X-Y平面是螺栓头部的基面,Z轴指向螺纹线末端。如果是个支架,X-Y平面是支架的基面,Z轴指向支架体。补充方法:对于矩形体,应以左下角为原点,长边为X轴。对于圆柱体,Z轴垂直配合面,指向中心线方向。零件若在下一级装配中会进一步被安装,ACS原点必须定位在安装孔, Z轴垂直配合面。
3.其他
    所有产品主数模零件反映零件或子装配件的实际重量。密度值必须调整到和材料特性相符。所有螺纹孔都使用攻丝尺寸。创建螺纹时使用Create Threads特性的 ymbolic Thread Type选项。所有螺纹轴、螺柱等,建模时用螺纹线象征线标出。使用Create Threads特 性的Symbolic Thread Type选项。前两项是出于减小文件尺寸和统一标准的考虑。钣金件的材料厚度要保持一致,满足钣材展开规则。当你决的某些方面的问题也应列入标准时也应列如标准并严格执行。在开展大型工程时,规范统一的标准将大大提高效率。当你需要执行较多的规定时,可建立一个SEED.PRT文件设置好各个规定后保存。建立新文件时打开SEED.PRT另存为需要的文件名。

二、BISTOP函数:
它在UG里的格式是BISTOP( x, dx, x1, x2, k, e, cmax, d)这里它由八个参数定义。它与我们第一次说的函数IMPACT类似。可以这么说:BISTOP是双侧碰撞函数,而IMPACT是单侧碰撞函数。 BISTOP的触发是由两个边界条件确定的,即x1和x2,当x值大于或等于x1且小于或等于x2时,函数值为0,当x值大于x2或小于x1时,它的值是不同的。当x小于x1时,返回值是:k(x1-x)^e-cmax*dx*step(x,x1-d,1,x1,0),当x大于x2时,返回值是:k(x- x2)^e-cmax*dx*step(x,x2,1,x2+d,0)。各种参数表示意义可以从IMPACT里推出来,它只是多了一个x2。

三、文件名的命名法则:
由于UG 具有较多的应用功能, 在为同一主模型的每种应用建立装配文件时,会增加文件数量 。为便于文件识别和文件管理, 每类应用文件的命名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根据UG 的 应用功能,同一模型的主要应用文件可分为五种类型:主模型文件、装配文件、二维工程图 文件、加工或工装应用文件、有限元或机构运动分析应用文件。各类文件的实别标致可用各 应用名称的缩写表示。按习惯,各应用文件的缩写为:装配文件用_asm 表示, 二维绘图文 件用_dwg 表示, 加工或工装应用文件用_mfe 表示;有限元或机构运动分析应用文件用_cae 表示。

四、软圆角与面圆角的区别:
face Blend只能在一组曲面上定义相切线串,而so负BleRd在相邻的两组曲面上均要求使用相切线串(相切线串可以是曲线或边,但两者不能混用)。软圆角与其相邻曲面可以来用相切连续或曲率连续两种光滑过渡方法。 软圆角必须使用脊柱线。由于软因角在相邻两组曲面上必须定义相切线串,因此圆角的定义是惟需使用帮助点(Hellp Point)。

五、如何在曲面(或实体表面)上做标记?
方法一:在UG drafting中创建注释并相关于某一视图View
在Drafting模式下用Insert->Annotation创建文本注释并借助File->Export->CGM, 选择"Polylines"选项,输出成一个.cgm文件。设置相应的工作层work layer,File->Import->CGM选择该.cgm文件插入至modeling模式。定位于所需平面(WCS的工作平面)、所需位置(可借助EditàTransform移动)。该注释可在每个视图下显示。在UG的图纸上如要在每个视图上均显示出来,需要用Format-> Visible in View 做相应的设置。

方法二:在Expanded View (展开视图)上加注释
可以创建2D、非单行的文本注释,创建文本注释并借助File->Export- >CGM, 选择"Polylines"选项,输出成一个.cgm文件 。设置相应的工作层work layer,File->Import->CGM选择该.cgm文件插入至modeling模式。定位于所需平面(WCS的工作平面)、所需位置(可借助Edit->Transform移动)。拉伸每个字母以产生实体,可以在原实体上进行"Unite和"或"Subtract减"产生"凸"或"凹"效果。因为已在实体上,所以随实体透影而投影。

六、怎样在UG里写字:
先新建一部件,在该部件中编辑文字。进入modeling并不能输入文字,必须到drafting里输入文字,其中英文字可以用mdcfont等空心字体,汉字只能用chinesef。 从file-->export-->cgm输出文字,在“输出cgm”对话中,“源”选择“图纸”,“文本选择”选用“多义线”,其他的默认,点击“确定”,就得到了cgm文档,在后面在用到。在需要用文字的部件中,从file-->import-->cgm输入刚刚创建的CGM文件,可以看见文字会在XY平面上了,如果看不到,用"Ctrl+F”快键,这些都是些线条。 将文字“影射”到曲面上: 可以用“缠饶”,也可以用“投影”。就可以对在面上的线条进行各种处理啦。

七、应用小技巧:
1.使用不同颜色来区分零件,在颜色不够使用时可使用命名方法来区分。在选择的时候会方便许多。
2.选择时按左键可选择下一个物体,按中键相当于按OK。按着SHIFT时按左键可取消已被选择的物体。
3.在输入参数时按TAB可输入下一项,SHIFT+TAB可返回上一项。
4.错误操作后尽量不使用UNDO(CTRL+Z),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使用删除的方法。因为UNDO时将重新刷新图象,速度较慢。
5.将两个SHEET 缝合就可以象实体一样倒角,而不必使用FACE BLEND。

关于UG,由于学习有限,我知道的还是太少,这需要在以后的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地摸索与研究,慢慢深入掌握。大家有什么心得和收获一起拿出来分享吧。

网友:
每天都有进步!哈哈

网友(2009-11-28):
楼主:你会成为高手的,相信我。

网友:
不错,好久没有更新了

网友(2010-11-03):
经验呀,给新人少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2011-01-26):
好习惯要养成
看了这些
我觉得很好啊

网友(2011-04-26):
好久没有学了  呵呵 ……

网友:
duo xie lou zhu fen xiang ....

网友(2011-12-04):
楼主我是新手 能麻烦你把这资料发到我油箱里吗 QQ807892171@qq.com

网友:
谢谢,无私奉献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2-01-04):
总之 麻烦,比PROE难学 单功能强悍  细节方面还是不够好 总的来说还是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