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写字

楼主(2009-05-21):
好多朋友对UG写字还不是很明白,我也只是学习了一点点,在此写一个小小的教程,希望大家有什么好的做法,能够共同探讨,共同进步。

以下是具体步骤:

UG版本:NX1.0

1、先新建一部件,在该部件中编辑文字。进入modeling并不能输入文字,必须到drafting里输入文字,其中英文字可以用mdcfont等空心字体,汉字只能用chinesef(我还没有中文字体库,呜呜)。

2、从file-->export-->cgm输出文字,在“输出cgm”对话中,“源”选择“图纸”,“文本选择”选用“多义线”,其他的默认,点击“确定”,就得到了cgm文档,在后面在用到。

3、在需要用文字的部件中,从file-->import-->cgm输入刚刚创建的CGM文件,可以看见文字会在XY平面上了,如果看不到,用"Ctrl+F”快键,这些都是些线条。

4、将文字“影射”到曲面上: 可以用“缠饶”,也可以用“投影”。

5、就可以对在面上的线条进行各种处理啦。

下载解压出MOLDWIZARD-FOR NX.ISO文件,把里面的文件拷贝到UG安装目录MOLDWIZARD文件夹里. MOLDWIZARD需自己建立.

拷贝后要更改以下这两个文件中的一个参数,运行时会自动加载 mold wizard
EDS\Unigraphics NX\ugii\ug_english.def
EDS\Unigraphics NX\ugii\ug_metric.def,
set:
ASSEMBLIES_ALLOWINTERPART: yes

英制改公制

缺省设置主要是两个文件:UGII_ENV.DAT和UG_METRIC.DEF

(設定UGNX新建PART時,就默認是公制:

在ugii_env.dat里面设置:
UGII_DEFAULTS_FILE=${UGII_BASE_DIR}\ugii\ug_metric.def)

以下是将已经是英制的part改为公制:

1. 只进行单位转换,保证实际长度一致。

a. Start->rogram->Unigraphics V1x.0->UG Command Prompt
b. Cd d:\ugs150(eds140)\ugii
c. Ug_convert_part -in (-mm) name.prt

2. 进行单位转换,保证数值一致,实际长度放大或缩小。

a. 启动 UG, 打开UG part 文件,进入Modeling。
b. Toolbox->Expression->export 产生 name.exp 文件。
c. Start->rogram->Unigraphics V1x.0->UG Command Prompt
d. Cd d:\ugs150(eds140)\ugii
e. Ug_convert_part -in (-mm) name.prt
f. Close UG part 文件, 重新打开 UG part 文件。进入Modeling。
g. Toolbox->Expression->Import with option(Replace Existing)。

UG中英文同时打开的问题

不要改环境变量,做一个批处理,放到没有中文路径的文件夹里,即可
批处理内容如下:
set UGII_LANGUAGE_FILE=%UGII_BASE_DIR%\localization\ugii_simpl_chinese.lng
start "Title" "%UGII_ROOT_DIR%\"ugraf.exe %*

不过,老兄你好像说得不够清楚,应该是按你说的方法建立了批处理文件后,放到没有中文的目录,然后启动UG,这个窗口是英文的,接着在运行刚才建立的批处理文件,它就会另外启动一个中文窗口的UG。我说得没错吧?

再来简单点,可以同时使用中文UG和英文UG,无须修改环境变量,如UG原先是中文的,只须新建一个英文启动的快捷方式,如UG原先是英文的,则只须新建一个中文启动的快捷方式,这样中文UG和英文UG可同时使用,随时切换,而无须频繁修改环境变量。

UG模块列表

CAD
1. UG/入口(UG/Gateway)
2. UG/实体建模(UG/Solid Modeling)
3. UG/特征建模(Ug/Features Modeling)
4. UG/自由曲面建摸(UG/Freeform Modeling)
5. UG/用户自定义特征(UG/User-Defined Features)
6. UG/工程制图(UG/Drafting)
7. UG/装配建模(UG/Assembly Modeling)
8. UG/高级装配(UG/Advanced Assemblies)
9. UG/虚拟现实(UG/Reality)漫游(UG/Fly-Through)
10. UG/逼真着色(UG/Photo)
11. UG/标准件库系统(UG/FAST)
12. UG/WAVE技术
13. UG/几何公差(UG/Geometric Tolerancing

CAM
1. UG/CAM基础(UG/CAM Base)
2. UG/后置处理(UG/Postprocessing)
3. UG/车加工(UG/Lathe)
4. UG/型芯和型腔铣削(UG/Core & Cavity Milling)
5. UG/固定轴铣削(UG/Fixed-Axis Milling)
6. UG/清根切削(UG/Flow Cut)

7. UG/可变轴铣削(UG/Variable-Axis Milling)
8. UG/顺序铣切削(UG/Sequential Milling)
9. UG/制造资源管理系统(UG/Genius)
10. UG/切削仿真(UG/VERICUT)
11. UG/线切割(UG/Wire EDM)
12. UG/图形刀轨编辑器(UG/Graphical Tool Path Editor)
13. UG/机床仿真(UG/Unisim)
14. UG/SHOPS
15. Nurbs(B样条)轨迹生成器(Nurbs(B-Spline) Path Generator)

CAE
1. UG/有限元分析(UG/Scenario for FEA)
2. UG/有限元(UG/FEA)
3. UG/机构学(UG/Mechanisms)
4. UG/注塑模分析(UG/MF Part Adviser)

钣金件(Sheet Metal)
1. UG/钣金件设计(UG/Sheet Metal Design)
2. UG/钣金制造(UG/Sheet Metal Fabrication)
3. UG/钣金件排样(Ug/Sheet Metal Nesing)
4. UG/高级钣金设计(Ug/Advanced Sheet Metal Design)
5. UG/钣金冲模工程(Ug/Sheet Metal Die Engineering)

用户化UG/Open
1. UG/Open MenuScript
2. UG/用户界面设计(UG/Open UIStyler)
3. UG/Open GRIP
4. UG/Open API
5. UG/Open++
WEB产品
1. UG/Web服务器(UG/Web Server)
2. UG/Web表示(UG/Web Express)
3. UG/Web渲染UG/(UG/Web Render)

基于知识的工程(Knowledge Based Engineering)
Ug/GenConnect
管路应用(Routing Applications)
UG/Routing, UG/Tubing, UG/Piping, UG/Conduit, UG/Raceway, UG/Steelwork.
UG/电气配线(UG/Harness)
质量工程应用(Quality Applications)
UG/设计检验, UG/检测, UG/逆向工程(UG/Design Verification,
UG/Inspection, UG/Reverse Engineering)
数据交换(Data Exchange)
IGES,STEP,DXF二维交换和直接转换器
特殊应用(Special Applications)
UG/快速成型(UG/Rapid Prototyping)
UG/管理者(UG/Manager)
CADAM移植(CADAM Migration)
UG/移植(UG/MX)

mpa就是moldflow的一个产品,是分析注塑流动分析的软件,他的高端是mpi。

如何在曲面(或实体表面)上做标记?

方法一:

在UG drafting中创建注释并相关于某一视图View

    Drafting模式下用Insert->Annotation创建文本注释并借助File->Export->CGM, 选择"olylines"选项,输出成一个.cgm文件
    设置相应的工作层work layerFile->Import->CGM选择该.cgm文件插入至modeling模式。定位于所需平面(WCS的工作平面)、所需位置(可借助EditàTransform移动)。该注释可在每个视图下显示。

  • UG的图纸上如要在每个视图上均显示出来,需要用Format->Visible in View 做相应的设置。
方法二:

在Expanded View (展开视图)上加注释
    可以创建2D、非单行的文本注释,创建文本注释并借助File->Export->CGM, 选择"Polylines"选项,输出成一个.cgm文件
    设置相应的工作层work layerFile->Import->CGM选择该.cgm文件插入至modeling模式。定位于所需平面(WCS的工作平面)、所需位置(可借助Edit->Transform移动)。
    拉伸每个字母以产生实体

    可以在原实体上进行"Unite""Subtract"产生""""效果
  • 因为已在实体上,所以随实体透影而投影。

如何在UG的模型结构树上只显示需要的特征?

· · 选择Tools->Model Navigator->Filter Settings,将"Action"设为"Include"

· · "type"里选择要显示的类型

· · "Apply""OK"

· · 要关闭过滤,即恢复正常显示。选择Tools->Model Navigator->Apply Filter Apply Filter关闭Turn Off. UGSolid Edge部件能互操作吗?

UG与Solid Edge的部件文件是能互操作的(即UG能打开Solid Edge部件文件*.par;Solid Edge也能打开UG的部件文件*.prt)。
但是双方都能打开对方哪一个版本的部件文件则取决于Parasolid版本,只能打开对方采用的比自身的Parasolid版本相同或更低的版本的部件文件。
UG NX 1.0目前采用的Parasolid版本为14.0; Solid Edge V14目前采用的Parasolid版本为14.1;
如何来察看你目前使用UG的相应Parasolid版本? File->Export->;Parasolid , version列表里的第一个,参见图1:
如何来察看你目前使用Solid Edge的相应Parasolid版本?文件->另存为,保存类型为"Parasolid 文档(*.x_b; *.x_t)",在选"选项",可查看parasolid版本。参见图2:

网友:
UG1.0?????
还没见过哦。。。。。。

但还是学习!

网友:
好多字哦~~``
  老大能否搞个视频?

楼主:
原理都一样的

网友(2009-07-19):
我的4.0的,怎么不行啊,导出的字不是样条线,可否交流交流,

网友(2012-06-09):
我ug怎么不行。老大你最好弄个课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