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下面图中孔的数量?

楼主(2009-05-21):
怎么可以快速的计算出下面图中孔的数量,有没有快捷的方法?

网友:
什么里面弄出来的?三维软件里有特征数量
CAD里还真不太清楚,全选以后算面积可以不?

楼主:
我这是CAD里面弄出来的,我刚添加了CAD文件

网友:
439 个实体: 圆
    图层: ACAD0  (0)
    颜色: 47
    线型: AD_LTYPE0 0 mm
    视图: 未知视图
    圆心: X=2863.189 Y=334.128
    半径: R=9.500
    周长: L=59.690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在图形特性里面弄出来的

网友:
一共439个圆啊

楼主:
是在工具——列表显示中弄出来的吧,可是我用的CAD版本怎么不显示第几个实体啊?

网友:
我用的CAXA……呵呵

楼主:
那用CAD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在CAD中,用“面域”命令做上半、下半矩形选择,或做左半、右半矩形选择,这样就免除了两个"D"被选,再看最低下的命令栏,上面就出现总数了。

网友:
本来想短信通知毛毛雨一号,可是说要减1威望,就不发短信了。

楼主:
很好用,谢谢
请教一下,如果上面的图形中有重复的圆,在CAD中怎样才能知道?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如上图“D”所示,如果我想把所有的圆绕D字排列,有没有简单的陈列方法。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楼上的问题我也想问啊,就是这么多的小园怎么做出来的?不可能一个一个画的吧? !期待高手的解决!

网友:
随便输入一个命令入复制,在框选一下就有数量提示了。
入命令: co COPY
选择对象: 指定对角点: 找到 12 个

选择对象: 指定对角点: 找到 6 个,总计 18 个

选择对象: 指定对角点: 找到 12 个,总计 30 个

选择对象: 指定对角点: 找到 6 个,总计 36 个

网友:
工具…快速选择…按要求输入便是

沿曲线阵列,楼主网上找一下,加载下宏程序便是

网友:
用快速选择,选择圆-直径(半径)-输入直径-确认-ok看命令窗口